西门子SM321 120V/230V的输入模块经常烧毁?详述如下!悬赏分!

楼主(2011-11-22):
我这有一台设备采用西门子PLC控制

控制电源是经过隔离变压器400V/220V,变为220V进各个西门子输入模块,使用过程中,因为经常烧毁PLC模块,换过2次全新隔离变压器,但是目前还是经常烧毁模块,电路就是从隔离变压器,经辅助触点,回PLC输入模块,不是固定哪一个输入点,哪一个模块,一共6块输入模块,都是经常烧毁,没有规律性。模块烧毁后,拆开模块发现里面的电阻两端焊锡有脱落现象。怀疑是电流大,经过电阻,发热严重所致!现象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不知道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检查所有设备模块的接地线有无松动或是没接

2,建议检查电源输出是不是过大,加装滤波变压器

楼主:
致阿水:

第一条,接地线我可以确认下!

第二条,电源输出电压过高原因可以排除。

请问还有其他原因可能性?

网友B:
我们用的西门子模块也经常烧 ,EM231和EM221,烧了有两年了  估计模块不下几十块了,前段时间准备更换设备,后来 具体在现场检修时候发现电源电压有问题导致EM221烧毁,设备频繁启动导致EM231烧毁。你有没有设备的相关的资料 发过来我们参考一下看看 。zhangxuebin1985@tom.com

网友C:
你的问题就出在隔离变压器上,你是不是将隔离变压器的零线和其他地线连到一块了,将零线与其他地线分开,给PLC供电用隔离变压器给供电。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模块里面的电阻两端焊锡有脱落现的现象?

网友D:
是不是模块里的电路板有明显被电弧兹过的痕迹,正如4楼所说,你还是先查查隔离变压器吧,确认你的PLC模块的供电与隔离变压器是完整的回路,不要把地线引入,因为隔离变压器的零线与你的地线之间是有压差的,形成回路就会有电流,烧毁模块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E:
建议直接调换为24V信号处理。这样更相对保险。只是成本可能会高一些而已。

楼主:
我这采用的隔离变压器400V变220V,次级采用的是双110V,次级共计220V的,给PLC输入模块供电,同时我这有同样地设备几台,其他几台设备是同样地接线方式,没有出现此类故障。

网友F:
由隔离变压器提供的220v电压不是我们通常的220V,它的N线不是我们的零线,它们是有电压差的,一般厂里的N(零)线是与地线连接的,零线与地线没有电压,所以给PLC提供电源时,只是把两根线接在L和N上,不能接在其它地方,这样会对模块等设备有影响。

网友G:
隔离变压器只给PLC电源供电。

模块扩展电源用市电或DC24V。

楼主(2011-12-30):
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实验,根据电阻发热现象,应该是电流过大原因,怀疑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谐波电流,我在隔离变压器前端增加一个电抗器,经过一个月的设备运行作业,目前再出现模块烧毁现象!

网友H:
一般不出这种情况,建议你看看接线图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重新布一下线.

楼主(2014-12-05):
已解决!

经测试和长时间运行,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如下:

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实验,根据电阻发热现象,应该是电流过大原因,怀疑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大量谐波电流,我在隔离变压器前端增加一个电抗器,经过一个月的设备运行作业,目前再出现模块烧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