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中断程序请教

楼主(2011-11-22):
我的一台小机器里面打算做一个速度计算程序,显示每分钟能做多少张产品,,PLC控制一个气缸,气缸来回一个周期一张产品,气缸上面有一个磁性开关,我用一个1毫秒的计时器来计时,用中断来把计时器的值传送到寄存器来计算,在复位计时器,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之前也用过国产的一个PLC做过,很好的,这次用台达的,计算出来的值和实际差很多,好像台达的中断不好用一样,我是用的EH2系列的PLC在台达里面算是很好的了,

楼主:
只是部分梯形图

楼主:
靠,居然看不全,晕哦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分享啊!!!!!

楼主:
这个是不能用的,

网友B:
把最后的RST 改成:MOV K0 T***试试看

网友C:
在中断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用RST指令来复位定时器和计数器会有问题,必须用MOV  K0  T*(C*)指令

楼主:
可是我用别的品牌的PLC,这样确没什么问题,和台达的编程方式很接近的,我现在是搞在主程序里面的,不用中断,也和实际的比较接近

网友D:
ld x0 ldi t246 tmr t246 k1

ldp t246 cnt c0 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