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C32T2H圆弧插补指令报运算错误

楼主(2011-11-22):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用松下PLC型号为FPG-C32T2H在编写圆弧插补指令时总是报运算错误,但是清除几次错误之后就恢复正常,但是重新刷新时又报运算错误,是否是编程软件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小弟刚接触松下PLC不久,望各位能解答一下

网友A:
系统块未设置也会这样

楼主:
问题在于我的是2.911版本的!根本就没有脉冲输出系统设置这一项,同样的指令有时候重新下载两次又不报错了!但是有时候突然间报错,关乎于前面的控制代码的问题,稍微变一下方式它就有可能会报错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系统寄存器中设置,0通道有没有设置为脉冲输出,然后R12 R13有没有同时闭合的时候,把控制字和说明书上的仔细对以下。

楼主:
问题在于我用2.911版本的编程软件系统设置没有脉冲输出选项的
我控制字和说明书的是一样的,安照说明书上的控制字改过也有报错的情况,我的目的点和中心点的赋值都是正数,我想请问一下如果CCW赋值为负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谢谢!

网友C(2014-05-19):
你选择的坐标点有问题,三点在一条直线上。不能做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