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电机制动器整流块烧坏分析

楼主(2011-11-22):
变频器、电机、整流块都是进口的,或者说一条生产线95%都是进口的。难道说设备在中国呆久了了,爱上中国了,现在抵制外国的?

好吧,现在说下具体情况:

整流块是半波整流,输入是380V。到现在已经烧坏4个整流块了,每次都是内部二极管烧坏,电机和制动器都有一定的发热(大概在50度左右),电机制动为断电制动,电机带编码器,制动为抱闸紧急刹车。

我想应该是过流烧坏的,但是怎么会过流呢?我没想通呀,望各位来帮帮忙,帮我想想怎么回事?

电源部分我仔细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变频器和制动器动作顺序也没问题。更换的也是相同的整流块,但是运行6个小时左右就要烧坏。

网友A:
电机制动为断电制动,1变频器参数:断电,自由运行,机界制动;

变频器参数:电器制动,制动参数,制动电阻

网友B:
电机制动器应该是直流电压  不该半波整流  应全桥整流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整流块的问题,楼主新更换的整流块和以前的品牌、型号完全一致吗?再仔细核对一下吧。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并且连线圈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并且连线圈也烧了

你的情况和我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最先烧的就是整流块报警之后现场工作人员就没再开机,我们检查之后换上一个新的之后在整流块烧坏之后工作人员频繁启动才连线圈一起烧掉的。
你可以检查一下,一般是整流块烧坏之后输出给线圈的电压增大(如我的情况,整流块烧坏之后供给线圈电压为380V)然后才烧坏线圈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个人觉得还是整流块的问题,楼主新更换的整流块和以前的品牌、型号完全一致吗?再仔细核对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我已经把能检查的都检查过了,并且换上的整流块和制动器都是相同品牌相同型号的(这个是后来买的)。我准备拆生产线上相同的整流块和制动器过来试试

网友F:
            呵呵,这种问题好办,整流块换功率大一点的,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的看制动器的额定电压,制动器使用的是直流电压,跟制动器的吸合状态没关系的,但制动器一般正常间隙在0.6MM左右,否则影响制动效果。电机和制动器都有一定的发热(大概在50度左右),这个全是正常的。

网友G:
整流块换功率大一点的,很多整流块内二极管容量不够。可以考虑(1)用单独170V直流电源 (2)更该电磁抱闸控制方式,不要频繁动作   (3)加强电磁抱闸散热

网友H:
一定要确定制动线圈的电流,至于电压380、220只要选择的整流器耐压在500V以上就没有关系,电流很重要,像楼主说的频繁制动、力矩较大,用表测量出制动瞬间电流的最大值,再来选择整流器的规格,一般要比实际峰值电流大1-2倍,例如:最大电流4.5A,应选18--25A的整流管。个人拙见见笑了!

网友I:
我现场使用的是国产的整流块,断电制动,通电释放类型,损坏很多,索性取消。
呵呵   取消后使用变频器制动功能,停车后通入直流电制动3s,
满足我现场需要
感觉整流块散热是个问题,长时间通电发热造成损坏

网友J: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是否制动线圈断电瞬间产生的电流造成的?有无阻容保护回路来消耗电流?

网友K:
  还是要检查一下抱闸的机械结构及吸合状态有没有问题;这个对电磁线圈的电流影响很大。

网友L:
线圈匝间短路,电流增大,所以才烧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