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DOPAS57BSTD系统时间对应地址

楼主(2011-11-22):
台达DOPAS57BSTD系统时间对应那个寄存器地址

楼主:
想做个开机密码以时间为准

网友A:
沒有對應的寄存器地址,是通過宏巨集指令GETSYSTEMTIME得到的,可以儲存在任何你想要儲存的寄存器.

楼主:
谢谢楼上,马上试试看

楼主:
实验成功,再次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