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方向问题

楼主(2011-11-22):
现在有一机台,由一个人机界面和一台plc控制两台台达伺服电机,PLC输出的一号控制线控制一号伺服电机,输出的二号控制线控制二号伺服电机,现在人机不管控制让一号往正转还是反转,一号电机都只能正转,人机控制二号正反转都可以正常转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一号驱动器的问题吗?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是方向+脉冲方式控制的吗?  你看下方向信号线是不是接好着,我估计你可能是方向线没有接上去,所以只有一个方向!我这边是深圳台达总代理    有问题联系, 18603006734  陈

网友B(2016-05-31):
你是方向+脉冲方式控制的吗?  你看下方向信号线是不是接好着,我估计你可能是方向线没有接上去,所以只有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