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用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1-11-22):
我是名刚刚入编码器行业的新人,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编码器的文章。发现国内做伺服电机的要么是买国外的现成编码器,要么用汇川之类的编码器。然而看了看国产的编码器(主要是增量式的)用的基本都是安华高的模块,在这方面唯独他们是老大哥了吗?难道就没其他人家的东西好用了?还望各位高手解答这个疑问。。。

网友A:
这块貌似就外国做得比较好,比如人家倍加福的,海的特等的,都是世界先进的,中国的国产貌似真的不怎么多吧!

网友B:
编码器里一般用的光栅,加工要求很要,装配精度也要求较高

网友C:
真正做編碼器的廠家是不會買現成的模塊 因為不懂怎設計 更不了解應用的問題 所以早期購買IC自行設計  都出了問題 最後才使用現成模塊 但編碼器安裝要求高 以海德漢的安裝標準 LED 光接收器 與碼盤的間隙 為0.03mm 而國內為0.3MM 這就是差距 結果你想他會準嗎 天知道 連生產廠家都不知道 問他怎檢驗 如何檢驗 只會笑笑 我用的是國外的模塊 是沒有問題

楼主:
那些做伺服的用AVAGO的模块还是相当多的,他们也提供整套的使用方案,有推荐的设计方案。既然他们的模块买的这么好,也说明了这些应用还是没有问题的。除了那些很高端的应用,还是会用到国外的产品。所以还是要看应用在什么方面的吧。

网友D:
如果我做编码器,会考虑用芯片而不是模块,直到自己做芯片!

网友E:
这块貌似就外国做得比较好, 我们用的是 TR 或是 SICK 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做编码器,会考虑用芯片而不是模块,直到自己做芯片!

用芯片是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如果一些要求不是很高的方案,肯定没有用一体化模块来的方便。。。

我这里就做过这些芯片。好像还不能贴图。。不然贴几个芯片出来给波恩老师看看了。。

楼主:
看不到照片!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_^

网友D:
图片看到!谢谢!

属于光电池阵列结构,这种结构做方波输出的增量编码器尚可,要出高质量的模拟正余弦信号不好弄。

另,图中的光电池阵列也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楼主:
是的,光电池阵列是我们做的,另外你说的芯片是只光刻后的芯片的,每个芯片宽度为0.x~0.0x,几十个一排的吧

网友D:
这种“几十个一排”的芯片你们做过吗?

楼主:
这种芯片,限于设备和技术原因,在国内基本是没有的。不过有些图片资料,我发你邮箱了,你说起的应该就是这样类型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