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的两种清洗方法

楼主(2011-11-22):
                                                              电动机轴承的两种清洗方法

一般清洗法
      把轴承放在煤油中浸泡5—10分钟,一手捏住内环,另一只手转动外环,轴承上的干油或防锈膏就会掉下来。然后将轴承放进较清洁的煤油中,用细软的毛刷刷洗,把滚珠和缝隙内的油污洗净,再放到汽油里清洗1次,取出后放在干净的纸上。向心球面球轴承和短圆柱滚子轴承清洗时应将滚珠、珠架、内环与外环脱开清洗。

       装在轴上的轴承的清洗,主要靠淋油或用油枪喷射的方法,容易清洗掉的油污先用煤油后用汽油;难以清洗掉的油污,先用100—200℃的热机油淋洗或油枪喷射,再用汽油清洗。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锋利的工具刮轴承上:结硬的油垢或锈蚀,以免损坏轴承滚动体和槽环部位的光洁度,洗净的轴承用干净布擦干。

热油清洗法
     由于使用日久,软干油或防锈膏硬化的轴承,应浸在100—200℃的热机油中,用钳子夹住轴承,用毛刷刷干净轴承上的油污。软干油或防锈膏被加热到100—200℃就熔化,很容易从轴承的缝隙中冲刷出去。有时只要将轴承在油内多次摇晃。油污也会从缝隙中流走。

在清洗旧电动机或进口电动机的向心球面轴承时,就应把滚珠、珠架、内环从外环中横向转出后再浸入热油中,短圆柱滚子轴承清洗时也应将滚子、珠架、内环和外环脱开。

      在热油清洗时,油的温度不应超过20℃。

网友A: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顶

网友B:
维修电动机轴承的必备常识。

网友C: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顶

但是我们厂现在一般直接更换新轴承啦,不清洗啦

网友D:
不错,学习了。这是作为电工得必须掌握的技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