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4.5启动时提示系统错误

楼主(2011-11-22):
大家好

刚刚安装的IFIX4.5

启动运行时弹出窗口提示错误

窗口标题为:“Microsoft Visual Basic”

提示内容:系统错误 &H80040111(-2147221231)

点击确定后提示“内存溢出”(注:有时候不提示溢出)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赠送分数处灰色显示无法设置,见谅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B(2016-04-12):
安装了多次都一样。还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2017-07-27):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