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 PF755变频器内置以太网卡的通讯网线是平行线,还是交叉线?

楼主(2011-11-22):
如题,还是平行线、交叉线都可以,有没有高手成功用网卡与755变频器通讯,变频器及电脑该如何设置?用什么编程软件?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我记得貌似是交叉线吧!

楼主:
现在交换机或路由器的网口都具有发送与接受自动翻转功能,但两台电脑相互通讯不经过交换机就需要交叉线,不知755变频器的网口是否具备自动翻转功能,我看到一AB工程师用普通平行线,网络可以连通但监控电脑网卡只有发送数据包,没有接受数据包,稍后做一条交叉线试试。

楼主:
今天经过试验,只能采用平行线,不能采用交叉线,通讯成功点选目标变频器后会自动上载变频器全部参数,可备份,也可在线监控,用来调试755系列变频器非常方便,建议连接前先退出所有杀毒软件和安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