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的伺服,一servo on 电机就转。

楼主(2011-11-23):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了,一servo on  电机就转动,需要serov off一次才行。该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工藝能否在速度模式下運轉?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選擇速度模式‘Sz(內部)

P1-02 設置為 4(速度模式Sz)

P2-15設置為122(CWL)

P2-16設置為123(CCWL)

P2-17設置為121(EMG)

P1-09根據實際設定你需要的速度

P2-11設定為14

P2-12設定為115

設定好以上參數後.SERVO ON 後馬達就可以運轉了

网友B:
我记得ab的伺服有专门的伺服指令呀,锁环是MSO,解环是MSF呀,暂停有MAS,点动有相应的MAJ等指令呀,是不是楼主哪个指令用错了还是内部的设置(运动块内部的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C(2012-11-27):
可能是你的电机相线接反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D(2017-06-21):
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