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C30T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进给,后退,复位呢???

楼主(2011-11-23):
接触松下不是很久,谢谢指教

指令都有不同么 ,  我指知道 SPDH可以发出绝对或相对的脉冲 ,但怎样实现复位?

网友A:
你要是想实现设备的复位的话用点动PLSH    F172在设备原点处加一个测量元件如接近开关等等能让PLC知道它到位的信号就行~你要是想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脉冲数复位的话`就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什么牌子的了~!每个牌子的复位方式都不一样~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你帮助~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松下我也想看看。。。。

网友C:
松下FPX的PLC控制步进电机的进给,后退用SPDH指令只要将目标值用正数与负数就可以控制方向了。 复位用 MOV H101 DT90052 MOV H100 DT90052 急停用: MOV H108 DT90052 MOV H100 DT90052

网友D:
松下电工正品全系列产品库存积压低价处理:
  松下PLC:
  FPX-C14T 850/台 10台起
  FPX-C40T 1289/台 10台起
  FP-XOL30R 513/台 10台起
FPX-C60T 1822/台 10台起
FPX-C40RT 1018/台 10台起 (输出为混合型,带继电器与晶体管)
  松下神视:
  CX-411 147/个 20个起(小型光电传感器)
  CX-441 195/个 20个起(小型光电传感器)
  CX-442 196/个 20个起(小型光电传感器)
  DP-101 250/个 20个起(标准压力传感器)
  更多的产品请电联:13724579583 陈生(广东东莞)QQ:470245724
  (产品为正品,假一赔十,可提供相关证件)

网友E(2012-09-01):
引用 网友F:
F172在设备原点处加一个测量元件如接近开关等等能让PLC知道它到位的信号就行~你要是想把伺服驱动器里面的脉冲数复位的话`就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器是什么牌子的了~!每个牌子的复位方式都不一样~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你帮助~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您好!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PLC控制三洋的伺服器,我也是头一次接触,也是控制前进后退复位这样的,启点和和终点都有接近开关,不知道您知道CN1中的CONT8和OUT8引脚是什么意思吗,您能给点编程思路提醒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