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MCGS通讯

楼主(2011-11-23):
CP1L与MCGS通讯用驱动FINS串口这个驱动,通讯线是2-2 3-3 5-9 通讯不上 串口指示风闪或是常亮   通讯设置是9600 8 1 O  RS-232C

请指教

还有这个驱动里的DM区到底是连接开关量 还是数值量    或者这么说我要显示PLC D区数值,该在MCGS中选用那种寄存器

网友A:
9600 8 1 O RS-232C

9600 7  2偶校验还差不多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6-05-31):
9600 8 1 O RS-232C

9600 7  2偶校验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