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6SE70 DP通信,PLC接收到数据不稳定

楼主(2011-11-23):
小弟有个项目,用S7-300读6SE70变频器电流值,正常运行时读取的数据经常出现0的情况,各位大侠给支个招看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A:
现象描述不详细,最好能再具体点

网友B:
不知道你的DP波特率是多少,不行的话降低波特率看下效果

另外无非就是检查DP通讯线的屏蔽层接线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DP波特率是多少,不行的话降低波特率看下效果

另外无非就是检查DP通讯线的屏蔽层接线什么的

网友D:
变频器接地如何啊 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把

网友E:
出现0的情况,应该是数据丢失,先前正常数据交换,说明软件设置没有问题,现在出现了数据丢失,应该是硬件问题,查一查通讯线是否有损坏,通讯接口有无问题,如果查不出来那就得检测PLC和变频器硬件了。

网友F:
大连德嘉国际的ETH-MPI(DP)转换器,它一端连接s7-300/400PLC的MPI编程口,另一端是RJ45以太网接口(是西门子 profinet (tcp/ip)协议接口),上位机WINCC或STEP7 通过普通以太网卡与之相连,使用西门子本身的 TCP/IP协议,它的主要应用是为WINCC提供可靠便捷低价的接口设备.

详见公司网站www.dl-winbest.cn

网友G:
6se70变频器的电流连接量是设置的K022吗? 所谓的电流显示为零,是在wincc画面上吗,还是用step7 监控的?

网友G:
检查一下PLC读取变频器的状态字的参数设置,其它的通迅数据显示或控制正常吗

网友H:
当发生数据为零时,CPU上的LED灯的状态是?

网友I:
只是有时数据为"0"是在什么软件测试出来的?"

建议用监控软件检查看看, 是不是干扰??所有接地都做好了吗"

楼主:
对:千山独步关于检查一下PLC读取变频器的状态字的参数设置,其它的通迅数据显示或控制正常吗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分析,问题已经解决,读K022的值,程序用错了一个数据类型转换块,BCD码转换成DI时,偶尔就用出现0的情况

楼主:
对:阿水关于只是有时数据为"0"是在什么软件测试出来的?"建议用监控软件检查看看, 是不是干扰??所有接地都做好了吗"内容的回复:

接地没有问题,不过DP线有点短,小于1M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