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常见问题

楼主(2011-11-23):
台达PLC常见问题如下:
一、 若上位装置为非台达PLC,有以太网络模块,且需监控下位RS-485通讯装置如DTB系列温控器、ASDA系列伺服或VFD系列交流马达驱动器时,该如何达成?
建议可使用台达IFD9506以太网络通讯模 组,Ethernet (Modbus TCP)通讯端口口转换成RS-485 (Modbus)。目前已有客户使用安川PLC搭配其以太网络模块,利用IFD9506成功连接并监控RS-485通讯端口口装置,如台达DTB温控器、 VFD交流马达驱动器与ASDA伺服产品。

二、 台达目前有哪些产品,可提供用户做通讯端口转换,并监控从站PLC、变频器或伺服装置?
IFD9506:Ethernet <--> RS-485/RS-232 (Modbus)
IFD9507:Ethernet (Modbus TCP/Etherent/IP) <--> RS-485/RS-232 (Modbus)
IFD8500:RS-232 <--> RS-485/RS-422

三、 DVP20PM00M PLC 使用Z轴之Z相信号时,应注意之事项
1. DVP20PM00M PLC 之Z轴Z相信号输入点为X3,在PLC硬件线路设计上是属于open collector 型式,故必要搭配伺服的OCZ 输出信号使用。
2.判断Z相信号有无发生,可借由程序监控时查询D1805 输入端子状态来读出Z相信号是否有发生。
3.配线的方式为 PLC 端 SS2接24V+,Servo 端的 GND接PLC 24G ,Servo 端的OCZ 接 PLC 的X3即可。

四、 请问台达以太网络模块DVPEN01-SL利用何种通讯协议做数据传输?是否有其它功能供用户应用?
DVPEN01-SL利用标准Modbus TCP来传送数据。另外也提供以下功能:
(1)邮件设定:可透过收件人电子信箱之设定,来传送PLC内部缓存器之内容值。
(2)数据交换:任两台DVPEN01-SL搭配DVP-SV系列PLC主机,皆可利用简单设定进行各100笔word数据读/写同步传输。
(3)RTU功能:搭配台达以太网络远程I/O监控模块RTU-EN01,可达成便利之映像功能,监控远程之AI/AO、DI/DO。
(4)IP过滤:可限制网络端的恶意联机,防止DVPEN01-SL之内部参数设定遭受恶意联机之修改。
(5)密码设定:在设定好IP地址、电子信箱收件者、数据交换区、RTU、IP过滤功能后,可利用密码设定,将DVPEN01-SL上锁。

更多台达PLC常见问题请访问: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QA.aspx

网友A(2012-06-01):
请问:台达PLC上配置的RS485通讯口最大通讯距离有多大?有什么办法能提高RS485的通讯距离?谢谢!

网友B:
台达最好派个人来驻地解答问题

网友C:
台达电子发布了新版的WPLSoft 2.30删除了向导菜单上的多个项、修改了启动画面、指令表窗口与ISPSoft一样了!操作比以前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同感

网友F:
看了3楼的介绍,才知道有了WPLSoft 2.30;不知变化大不大,我不太适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