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常见问题

楼主(2011-11-23):
台达变频器常见问题如下:
一、 VFD-M LED 面板出现8888或9999 的显示故障排除
此部分应该有几个原因 :
1. 如变频器仍可正常运转,只有显示的问题,那就是面板故障,请尝试更换控制面板
2. 如变频器完全停机无法动作,请客户重新送电看是否正常,如仍然无法动作,则判断为变频器故障,则可请客户送修,或是直接请客户更换

二、 为何无法与台达驱动器建立通讯联机?
请先确认使用何种通讯接口,再确认接线及通讯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三、 除了标准 MODBUS 通讯协议外,台达驱动器还支持其它通讯接口吗?
在台达新一代的驱动器型号 C2000、CP2000 和 C200 均可选购高速通讯接口 PROFIBUS-DP、DeviceNet、MODBUS TCP 及 EtherNetIP 通讯卡;然而除了标准 MODBUS 通讯协议,C2000 和 VFD-VL 还内建 CANopen,此外 CP2000 也内建了 BACnet 通讯接口,如此多样化的通讯方式,台达驱动器满足了客户对多样控制上的需求。

四、 AFE2000可搭配台达交流驱动器产品如表所示

更多变频器常见问题请访问: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QA.aspx

网友A:
和不说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不说差不多。。。。。。。。。。

哈哈,人家这是抛砖引玉。

网友C:
这个品牌寿命怎么样啊,故障率高吗

网友D:
台达显示88888一般都是电源板有问题的,主要是到主板的5V电源不稳定,主板不能工作。16V100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