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20000 16384等数字问题以及程序小问

楼主(2011-11-23):
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tobe_solution.aspx

问题如上链接,也可看下面我打的

1问:PLC程序中经常出现模拟量标定 2000 4096 16384 27648这些是什么模拟量,什么时候用什么数字

程序背景:板材纵剪机组的速度给定问题。触摸屏给定运行速度M/MIN.程序意思是:刚开始0--DB20.DBW0,而后MW58---DB20.DBW0,经过I_DI,DI_R后 DB20.DBW0---TEMP7.机组加速temp7+3--MD52  机组减速temp7-5------MD52.md52是机组速度。

纵剪机组有定长停车。定长停车前 MD52---MD60--TEMP0. 【 temp0/16384】*300---temp2。 300是我机组最大线速度300m/min。现在我想问:(给定的是线速度m/min)

2.)触摸屏速度给定现在是100m/min,是不是MW58的值就是100? 还是MW58经过模拟量转换了,如果是,程序中怎么没见到,直接是上述我给定程序。

3)temp7的值也是100么,如果是那MD52也应该是100啊。可我程序中MD52的限幅是 MD52在0--16384之间啊。

4)temp0是什么,实数100m/min?为什么要进行16384运算?得到的temp2又是什么,这运算都是线速度单位.

5)上位机给定速度100M/MIN是到PLC中了,然后PLC通过运算后把一个值送到变频器(调速器)中了,调速器控制电机输出速度,想问,这个速度是转速吧?意思就是  给定的线速度最终变成了调速器驱动电机的转速?

6)本程序中运算时 【0#/16384】*300=2#,有时候我看到别的机台程序是   变量1*16384/变量5==变量8。这个运算又是什么?

7)上述运算中 乘以16384.和除以16384。那个是送到变频器中的?

问题有点多,是我最近看程序的疑惑,小弟刚刚大学毕业,很无知,望前辈们知无不言!!小弟拜谢!

网友A:
单个字的参数,前两位是符号,后14位为16384,16384对应额定参数的100%

楼主:
没人回答么...急啊,大神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