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关于WINCC 6.2 SP2启动问题

楼主(2011-11-23):
我在XP SP2下安装WINCC 6.2 SP2 ,运行时提示: CCProject Mgr: Couldn‘t instaii services CCEServer CCEClient CCAgent 运行画面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安装不对,卸载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可能是某些服务程序被禁止了所导致

网友C:
某个服务没有被启动;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