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profibus可以在两台PC机之间实现通讯吗?

楼主(2011-11-23):
我现在有profibus cp5614想实现PC机和PLC的通讯,但现在PLC还没搞明白,想先在两台PC机之间做通讯实验,可以吗?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没玩过,也想学习两台 PC 机之间的通讯,有例子发个来共享

网友B:
也没有用过这个做为两个PC进行通信;学习!

网友C:
应该可以,电脑本身也是一个站点

网友D(2019-05-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