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三菱触摸屏上做一个计时器?

楼主(2011-11-23):
怎么在三菱触摸屏(GTO)上做一个计时器?当plc给个信号开始计时 当计时2~8小时后停止计时,计时时间可以改动,

网友A(2012-03-09):
计时器不能做在PLC程序里吗?为什么要在屏上做。

还是你认为屏上显示的(计时器和计时时间可以改动)是在触摸屏上做的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