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台达PLC的EASY LINK通讯的轮询周期是多少?

楼主(2011-11-23):
请问:如何知道台达PLC的EASY LINK通讯的轮询周期是多少?对EASY LINK的轮询周期是如何定义的?是否以完成一次完整的通讯为一个轮询周期?如果是,那么说明EASY LINK轮询周期是与通讯的数据量有关了?

谢谢!

网友A:
应该更数据量大小有关,一般读写一次控制在16笔,否则需要把通讯逾时世间d1129设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