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一贴关于电子凸轮的

楼主(2011-11-23):
呵呵,论坛以前讨论过电子凸轮,现在重开一贴供大家讨论。同时,我着手做这一块,呵呵,有啥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开发吗?还是应用?

网友B:
但我觉得在讨论前还得先明白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凸轮,通常很多人说的电子凸轮只是电子凸轮开关,市面上也有很多电子凸轮开关卖,有可编程的,有固定式的,主要是在一定角度内输出一个开关点;而我们专业内所说的是伺服运动过程像机械凸轮一样按函数方式运行,的叫运动控制凸轮,我不知楼主所指何物?

楼主(2012-03-07):
对:xlxlab关于但我觉得在讨论前还得先明白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凸轮,通常很多人说的电子凸轮只是电子凸轮开关,市面上也有很多电子凸轮开关卖,有可编程的,有固定式的,主要是在一定角度内输出一个开关点;而我们专业内所说的是伺服运动过程像机械凸轮一样按函数方式运行,的叫运动控制凸轮,我不知楼主所指何物? 内容的回复:

第二层含义,呵呵

楼主:
对:xlxlab关于但我觉得在讨论前还得先明白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子凸轮,通常很多人说的电子凸轮只是电子凸轮开关,市面上也有很多电子凸轮开关卖,有可编程的,有固定式的,主要是在一定角度内输出一个开关点;而我们专业内所说的是伺服运动过程像机械凸轮一样按函数方式运行,的叫运动控制凸轮,我不知楼主所指何物? 内容的回复:

第二种含义

网友C(2013-12-3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但我觉得在讨论前还得先明...

请问,我用普通PLC模拟电子凸轮算法怎么样

网友D:
普通PLC基本上都是脉冲口的,就算模拟成功也性能不怎么样

网友E:
你們總是異想天開 老是將電子凸輪開關(日本騙人的說法)當成電子凸輪 想用PLC來搞電子凸輪 哎 慢慢等

日本做印刷設備他們用的電子凸輪全是用歐洲的控制器 勸你們這樣的系統不要碰 你們玩不起

网友F:
时至今日,应该没有很多人会把电子凸轮开关说成电子凸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至今日,应该没有很多人会把电子凸轮开关说成电子凸轮吧?

歐姆龍 台達都是這樣的說法 我了解的電子凸輪 可不是PLC所能做的

网友F:
是吗?

不过一看内容就一般都知道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芳季  时至今日,应该没有很多人会把电...

电子凸轮应该可以看成由多个分段函数组成的光滑曲线。与机械凸轮的设计思想是一样的。

你们说的凸轮开关,应该就是3S 软件中的“tappet"。以上都仅是我自己的理解。

台达产品也算熟悉,其产品电子凸轮、凸轮开关都有。没有把谁说成谁的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电子凸轮应该可以看成由多个分段函数组成的光滑曲线 是甚麼樣的曲線呢???

网友H:
倍福可以将主从轴位置函数关系通过伺服运动曲线体现出来,也就是电子凸轮功能,曲线可以是规划好的,也可以是实时生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倍福可以将主从轴位置函数关系通过伺服运动曲线体现出来,...

你用的位置曲線 那肯定也是電子凸輪開關 那能做好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alexqiu  引用 笨鳥慢飛 的回...

曲线类型是 VDI2143 定义的。例如 五阶多项式。欧系的运动控制器应该都是这份标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alex...

你做過排線機 你做過連續式滾輪印刷機 有成功的案例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alexqiu  引用 笨鳥慢飛 的回...

我不了解你说的排线机和連續式滾輪印刷機具体是哪种机器。

16头绕线机、多线切割、单线切割都有做过。里面都有排线功能。

印刷机也有做过5色套印。

我还是想听听你对什么是真正电子凸轮的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倍福可以将主从轴位置函数关系通过...

 电子凸轮开关与电子凸轮曲线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运动控制器的优势之一可以实现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E:
單線切割 多線切割這是張力控制 非電子凸輪的應用

所謂電子凸輪 是兩軸相對位置及速度的關系 也就是追位置也追速度的控制 具有速度控制的硬體才有機會達成

运动控制器的优势之一可以实现电子凸轮功能期條件 如上

网友I:
1、非电子凸轮控制,只计算转过的脉冲数,就是只控制位置,在什么位置是什么速度不确定;

2、电子凸轮控制,不仅要计算伺服转过的脉冲数,还要控制在什么脉冲数时控制伺服的速度是多少,在什么位置是什么速度是确定的

网友:
我说下自己对凸轮感念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请大家指点。

所谓电子凸轮的开发起源于机械凸轮的设计理念,那么从起源这点分析是机械凸轮旋转一周的位置曲线,把它记录下来,我们称作为运动轨迹,在机械凸轮旋转一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描点的方式来形成曲线(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得到的轨迹)。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数学函数关系模型建立的运动轨迹(如在轮切的实际过程中就用到这个数学函数关系式)。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轨迹的生成,这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要实现工艺上的位置对应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什么时候形成对应关系,这就需速度上的满足(在日系产品称之为脉冲加宽频)

网友J(2014-05-31):
说白就是使用伺服电机及其装置,来实现机械凸轮功能

网友K:
就是外部脉冲和伺服电机位置坐标系内两点间做三次曲线插值来计算现在电机位置。

网友L(2015-10-15):
看看肯定会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提高!

网友(2016-03-21):
贝加莱PLC可以带电子凸轮功能,并且比较轻松。高端PLC带10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M(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2018-06-30):
学习学ik俺看

网友N(2018-08-14):
大佬们电子凸轮的流程图贴一个,瞻仰下!

网友O(2018-10-14):
台达A2伺服好像带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P(2018-12-17):
打酱油的,需要积分

网友Q(2019-05-08):
进来蹭蹭热度

网友R(2019-09-02):
纵览全贴,没有一贴说到点子上

网友S(2021-09-24):
看你们聊天我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