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轴想用2kw的伺服电机驱动但只能用220V的单相电源有方案吗?

楼主(2011-11-23):
这个是一个车铣床的主轴,需要位置控制,请问只能用单相220V的电源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有的驱动标称三相220的可以用单相200用,轻载可以凑合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一些国产的伺服驱动器说是可以用单相220V供电, 但他们说扭力损失30%左右, 也有人说如果超过2Kw扭力损失得更多意思是剩下不到一半,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另外有没有进口牌子的2kw以上的产品能用单相220v电源的?

网友B:
关键是单相整流带来的电压波动过大。

网友C:
可以加个伺服专用电源,类似逆变器,将单相电源变成三相电源

楼主:
楼上能把伺服专用电源的相关资料或者链接贴一下吗? 非常感谢!

楼主:
使用单相进3相出的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D:
可以考虑有母线电压补偿功能的,支持单相220V的伺服驱动器;

单相整流的电压波动过大,可在算法上补偿;

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大些,以保证主轴速度控制;

网友E:
三菱有专门的单相220v 的驱动器,额定转矩比三相的小

网友F:
力矩损失是有的,在电机容量裕度满足时,可以用。

网友G:
我们的伺服是单相220和三相220通用的啊,不存在这问题啊

网友B:
重载,高精应用时未必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