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com1,才能把编译好的画面数据和配方下载到DOP B05S100呢?

楼主(2011-11-23):
新人,寻求帮助,没点数,希望大家帮忙。

怎么通过com1,才能把编译好的画面数据和配方下载到DOP B05S100呢?

本人首先用母对母串口线将电脑的com1口和DOP B05S100的com1口相连,上电,设备启动了,一直显示开机画面(左-仪表,右边-曲线图,下左-日期,下中-当前时间)

使用screen editor 2.00.12版本编译好例子,没有错误,

选项-人机界面选好,上下载设置-PC通讯口-COM1,

点击下载画面数据和配方,

一段时间后弹出No Response From HMI !

后来我又尝试进入SYSTEM菜单(屏幕后面的一个小孔),

进入Up/Download--选择Standard Mode,下边只有COM1可以选择,

点击后,屏幕变蓝,中间是一副示意图(左PC右HMI),

回到screen editor 软件中,点击下载画面数据和配方,仍然是No Response From HMI !

视频教程没有详细完整的程序下载过程,望大家帮忙,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最后我说明下,我老师让我使用这个触摸屏,其实就是为了和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做简单显示的,而不是做PLC控制显示的。也希望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用modbus与单片机通讯很好啊,我也用过串口下载程序,是好的啊

网友A:
串口线应该是PC-RXD对应人机TXD,PC-TXD对应人机RXD,干嘛不用USB下载啊,很方便啊

网友B:
你好 :

  一般人机使用usb下载线直接下载就行

 如果需要通过串口下载,那么需要注意下载线,23交叉接 5直接  78交叉接  然后人机需要进入系统选择人机上对应的串口

在电脑上选择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