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29-工控擂台-电网频率异常对用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各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1-23):
电网频率异常对用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各有什么影响?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损坏设备。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3.降低电厂出力,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4.消耗增加。对于发电厂,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产量减少。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自动化设备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
8.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损坏设备。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3.降低电厂出力,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4.消耗增加。对于发电厂,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产量减少。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自动化设备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
8.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赞同,说的很好!

网友C:
用电设备特别是异步电动机对于频率的影响很敏感,因为电机的转速与频率有关,电机的转矩与频率也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变频器能用于异步电动机的调速中,但是变频器的变频调速在频率改变时其电压也改变,因此电机的磁通保持一定,不会出现磁饱和或弱磁现象。而如果电网的频率变化,但其电压没有改变,电动机所用的电源在电压恒定频率改变时就会出现磁通过大或过小现象,导致电机出现磁饱和或弱磁现象,甚至烧毁电机。
电网中运行的电力变压器虽然都有较宽的频率运行范围,电网的频率波动不会对其安全运行造成危害,但由于变压器同样是根据电磁原理来进行工作的,其本身运行中的功率损耗大小受电源频率的影响,特别是磁滞和涡流产生的损耗,在电网频率发生较大波动时会产生改变,引起变压器的铁心发热,造成变压器温度升高,引起变压器绝缘老化加速,影响变压器的寿命。
由于工业用电大部分是感性负载,为了提高电网的用电效率,用电单位在变压器后方都设置了补偿电容器组,其与设备的感性负载组成了无功补偿措施,即电容与电感设备的并列运行。当电网的运行频率发生波动时其电容与电感设备的阻抗发生改变,如果电源频率变化后与设备的等效阻抗产生的并联谐振频率相等时电网就会发生并联谐振,此时会对用电设备产生损坏。

网友D:
我国供电电网频率50HZ。因此好多的用电设备设计时以此为依据,由于频率对电气设备影响很大。例如电动机的转速。转矩都与频率有关。通讯传输就更重要了。

1.如果频率变化很大将会造成设备严重损坏。系统无法工作
2.供电电网的频率不稳。可能是的供电系统出现异常,保护功能无法实现。造成电网无法正常供电。
3.不能使用电设备得到应有的功率。很多设备无法工作。
4.当频率低时造成能量损耗增大。
5由于频率不稳一种影响加工.产品质量。生产工艺紊乱,废品率增高。
6 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
7.对自动化设备容易产生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系统无法工作。
8.通讯。广播、航空;电视传输的质量下降,测量仪表的准确性降低极容易发生事故。

9 在医院还有可能产生误诊,及医疗救治。等等。

网友E:
     电网频率每下降0.5赫,即下降1%,相当于电网缺电约1~2%。具体数值要根据电网容量而定。如电网最高负荷为600万千瓦时,频率若从50赫下降到47赫,即下降6%,相当于电网缺电6~12%,即实际缺电36~72万千瓦。由此可见,电网低频率运行的主要原因是电网的电力供不应求。

     对输变电设备有影响,电压、频率和磁通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式E=4.44fWΦ决定的,感应电势E一定时,圈数W不变。频率f降低,相应的磁通密度Φ将会增加。

网友F:
电网频率异常一般都是降低频率的危害,频率对电气设备影响很大,以发电厂为例主要表现如下:

1: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3: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4: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网友G:
频率异常无外乎频率低和高,频率比50HZ高的话,如果改变频率,会加速用电设备损坏和老化或者其他故障。

低频率的危害。
1.损坏设备。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3.降低电厂出力,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4.消耗增加。对于发电厂,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产量减少。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自动化设备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
8.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网友H:
在电力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供电频率的允许误差为:

①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及以上的,为±0.2%HZ;

②电网装机容量在300万以下的,为±0.5%HZ。

在电力系统非正常状况下,供电频率允许误差不应超过±1.0%HZ 。

电网频率异常的危害。
1.损坏设备。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3.降低电厂出力,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4.消耗增加。对于发电厂,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产量减少。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自动化设备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
8.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网友I:
电网频率异常对用电设备及输变电设备可以导致:

正在运行的设备发生紊乱;

即将使用的设备出现故障;

仪表异常;

大功率设备导致损坏的巨大损失等。

网友J:
电压、频率和磁通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式E=4.44fWΦ决定的,感应电势E一定时,圈数W不变。频率f降低,相应的磁通密度Φ将会增加。会使变压器等感性电力器件磁饱和而烧毁。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损坏设备。对火力发电厂,由于使汽轮机叶片接近共振状态,会造成叶片损坏事故;对用电单位,则可能使电动机转速降低,而引起设备损坏。
2.容易造成电网瓦解事故。低周时,电网应付事故能力减弱,一遇用电负荷大的波动,就容易造成电网瓦解,引起大面积停电。
3.降低电厂出力,由于发电厂的水泵、风机、磨煤机等辅助设备出力下降,而导致发电厂出力下降。一般每降低一个周波,电厂出力约下降3%。
4.消耗增加。对于发电厂,将增加汽耗、煤耗和厂用电率;对用电单位,则增加原料及电力的消耗。
5.产品质量下降。由于动力装置运转不稳,使生产工艺紊乱,造成废品率增高。
6.产量减少。由于动力设备的动力下降,将直接影响产品数量。一般每降低一个频率,产品将下降2-6%。
7.自动化设备误动作。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自动化设备,低频率运行往往误动作。
8.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的质量,影响电钟及测量仪表的准确性。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AQD008      AQD008
惊涛骇浪      jingtao
jiaoanpeng      jiaoanpeng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welfare87      welfare87
yanwen0227       yanwen0227
zwl763824690      今生缘
djgxy       djgyy
maomian      maom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