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2-02-工控擂台-电容投切的断路器选择什么脱口曲线较好,为什么?

楼主(2011-11-23):
电容投切的断路器选择什么脱口曲线较好,为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脱扣曲线分为A、B、C、D、K等几种,各自的含义如下:

A曲线: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曲线: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曲线: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曲线: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K曲线: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电容器投入时会产生的涌流,涌流的大小与线路阻抗有关,与电容器投入时电容器与电源间的电压差有关。在极端的情况下,涌流可以超过100倍的电容器额定电流,所以应选择D曲线或K曲线较好。

网友B:
脱扣曲线分为A、B、C、D、K等几种,各自的含义如下:
  A曲线: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曲线: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曲线: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曲线: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K曲线: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如果是微断的话:B型 是3~5倍额定电流时脱扣C型 是5~10倍额定电流时脱扣D型 是10~14倍额定电流时脱扣按断路器脱扣反时限的特性(也就是说过载电流越大,脱扣时间越短),和脱扣特性曲线图(主要是看在多大的电流下多长时间左右脱扣)。然后按用电设备的要求来选用。一般照明可以选B型或C型(选C型情况更多,属于常用的),动力设备或小型(小功率)电机可以选D型。

网友C:
电容投切用于无功功率补偿控制,那么投切的电流冲击会较大,需要按照D曲线选择断路器;切换使用的接触器也是使用B系列的,而非A系列的接触器

网友D:
电容器投切断路器的使用现状农网中很多35kV变电站在设计与建设之初,对10kV电容器投切断路器并未提出专门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选用的是和出线断路器相同型号的产品。但投切电容器负载和普通负载时对断路器的冲击有很大的区别,实际运行要求也不同。

网友E:
电容投切断路器选择,因为电容投切时电流冲击大,容易产生电弧,建议楼主选择D曲线或者K曲线的断路器,特别是灭弧能力要好,现在这种开关逐渐被固态开关所取代,因为固态开关以微电及为控制核心,既保留了晶闸管开关特有的零电压投入、零电流切除、时间响应快的特点,又具备了交流接触器开关导通内阻小、不发热、无谐波的功能。使其不论是在性能上还是在使用寿命均大大优于交流接触器及晶闸管开关品。内含微处理器,智能控制电容器切换.以可控硅通断电容器组.无电弧、无涌流、响应快.导通内阻为零,不产生谐波,零功耗,不发热,可安装于封闭式箱体内,安装方便,故障率低.电容器切换开关式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中最易损坏的器件,它直接影响到补偿装置的运行可靠性及使用寿命。

网友F:
断路器的脱扣曲线是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脱扣器的脱扣时间为预期电流的函数曲线,因此断路器的脱扣特性曲线就是脱扣时间—电流的函数坐标曲线。断路器的脱扣类型有多种样式,但使用中最广泛的是过载热脱扣器,但其脱扣特性曲线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因此具体到断路器的脱扣特性理想(实验)曲线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温度(30度或25度)下标注的。若使用中的环境温度发生变化其断路器的脱扣电流应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温度修正系数进行修正。

根据供电场所不同使用场合中的断路器的热脱扣时间于电流的函数对应关系得到的脱扣曲线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B特性适用于纯阻性负载和低感照明回路;

C特性适用于感性负载和高感照明回路;

D特性适用于高感负载和较大冲击电流的配电系统;

K特性适用于电机保护和变压器配电系统 ;

电容器组作为配电中无功功率补偿措施,正常运行中的电流很大,其投切装置的断路器的热脱口特性应该选用D或K特性曲线,具体的选择要看电容器容量大小及配电装置的位置。

网友G:
投切电容使用的断路器大多数是真空开关。真空断路器具有分合闸速度快的特点。随着灭弧性能及过电压耐受能力的不断提高,真空断路器开断电容时已能很好地防止重燃。
但由于真空断路器的造价高,电容器分组不可能做得很细。因此,采用真空断路器作为投切元件不能根据无功缺额投入适量的补偿。同时由于普通的真空断路器三相开关不能分别进行控制,要接通则一起接通,要分断则一起断开,无法选择最合适相位角投入和切除电容,即最少会有两电容不能在电压过零时投入,或在电流过零时切除。电容器的电流与电容电压对时间的微分成正比,当断路器投入时,电容器上的初始电压与电网电压不相等时,最大压差可达2.8倍的额定电压。当巨大的压差突然加到电容器两端——使电容器的电压发生突变时,则通过断路器和电容器的电流将是额定电流的几十倍——冲击电流。这种情况在背靠背的电容器组的投切中尤为严重。冲击电流对电容器及断路器都是一个极大的危害,而且冲击电流中含有的谐波分量会经电容器放大。另一方面,谐波电流叠加在电容的基波电流上,使电容电流的有效值增大,造成温升增高,甚至过热,影响电容器的寿命。加上真空断路器的检修比较复杂,不宜作频繁投切。
因而,以真空断路器作为投切元件只适用于无功负荷变化不大的情况,在大中型变电站低压母线作集中补偿时使用。此时无功补偿基本上是作为主变压器所消耗无功的补偿。
A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K型脱扣曲线: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综合以上解释,电容投切的断路器选择D脱口曲线较好。

网友H:
选择D

D:10-15Ln 保护产生大的冲击电流的电气设备(如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等)

D特性适用于对高感性负荷和有较大冲击电流产生的配电系统提供线路保护。

网友I:
       电容器合闸瞬间有超过工作电流许多倍的合闸涌流,可造成断路器误动作,所以我是建议用熔断器和隔离开关组合来保护,其中熔断器起保护作用,而隔离开关起隔离作用
       如果非要用断路器的话,可以考虑D脱扣曲线的断路器,因为D型断路器是保护电机的,其瞬动电流倍数要比C型大,所以选D型可靠些。
       另外电容器万一击穿后的阻值非常小,为了防止事故的扩大化,所以要求断路器的分段能力要求比较高。
        综上所述,我会优先选择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如果非要选择断路器的话,我会选择分段能力高且是D脱扣曲线的断路器。

网友I:
如果是频繁投切的电容器什么断路器也不能用,就必须使用熔断器隔离开关组了。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zwl763824690     今生缘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jiaoanpeng      jiaoanpeng
lyc19730508     Smile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topkingjun      Piston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djgxy       djg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