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 2011-12-03-工控擂台-1P+n和2P微断的区别?

楼主(2011-11-23):
请问:1P+n和2P微断的区别? 3P+N与4P微断的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都适合用在什么场所?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
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
2P可以对相线和零线都提供保护,1P+N只对相线提供保护,也就是如果零线过电流,开关并不跳闸,如相线过电流,则一起断开。
2P和1P+N都叫两极开关,4P和3P+N都叫四极开关,1P+N、3P+N因为中性线没有装设保护,所以便宜点,中性线刀极随相线刀极一起动作。有的产品还把1P+N分成两种:一种用了两个模块宽度,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
3P+N——带零线端子的三极开关(零线不开断) ;4P(4极)开关:接线头有四个,三个都接"火"线,一个零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三相四线制线路;3P+N和4P应该是3P+N的N极不断开,而4P的N极是会断开的。

网友B:
1P+N与2P微断的区别及优缺点:前者N线无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且体积较小,价格相对便宜约20~30%。对单相回路而言, N线与相线的电流相近,因此N线无单独设置保护的必要,采用1P+N微断即可,但选用时应注意其分断能力参数。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它并不是像大伙说的1P+N通常指漏电断路器。

适合用场所:

1P+N:检修时为防止火、零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P:对于同样是18mm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2P和装1P+N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的“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2P(成本高些)。

3P+N与4P微断的区别及优缺点
3P+N和4P的断路器同样属于四极(有四对输入/输出端子)的断路器,它们的区别在于零(N)线端子上。

其中3P+N的端子内部有的是直通不断开的,有的是可以断开,但没有保护元件。其中没有保护元件的可能是引进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直通不断开的。接线时必须注意区分相线和零(N)线,特别是对于漏电保护断路器来说,零(N)线必须准确接入该端子。

4P的断路器是四个端子内部都是可以断开的,而且都有保护元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分零(N)线和相线随便接,但漏电保护断路器如果有标注“N”的端子就必须将零(N)线接入该端子。

适合用场所:

3P+N的断路器一般用在零(N)线不能断开的场合,如TN-C系统中零(PEN)线用于安全保护的前端,以保证零(PEN)线始终贯通。

4P的断路器则用于零(N)线允许断开的场合,也就是零(N)线不用作安全保护的场合,如住宅(商住)小区TN-C系统中入户后的总开关以及后面(或终端)的分开关、TT系统中的总开关等。这里用4P断路器主要是(维修时)拉开开关后保证零(N)线不引入危险电压,以防出现意外。

网友C:
1P+N应该是漏电保护开关,2P就是普通的空开,1P接一根火线和N接一根零线,接火线的具有短路、过流保护作用,接零线的具有漏电保护作用,也就是负载对地绝缘达到一定值时,带动1P跳开。2P空开可以接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也可以接两根火线,在负载短路或过流时,空开跳开。1P+N用于线路负载,2P可以用于线路负载也可以用于电机等负载。

网友D:
都回答的这么详细阿,没有沙发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E:
1P+n和2P微断的区别。

1p其实质就是对于单项220V用电设备的相线(火线)不但有投切功能而且还具有过载、短路、欠电压等保护作用,其内部设置有脱扣器,对其用电设备的异常状况下发生的用电危险起到保护作用,是保护加开关性质。

+n其就相当于一个附属的扩展,另外加一个n这个是中性线(零线),因为对于单项单独运行的电源其中性线的电流不会大于相线电流,所有其零线实质上是不用在作为过载、短路保护作用的,而且为了在电器维修或者操作中保证人员安全性能,防止中性线中电流沿着线缆倒穿(中性线接地不好,其线缆上有对地电位,人操作时有触电危险),这个中性线(零线)也设置了手动的投切把柄于相线的和在一起,其实电路能够完全断开。

所以1P+N在接线前要分清电源的火线和零线,否则相线接在+N上不能起到各种短路、过载保护功能,零线接在具有保护功能的断路器上也是浪费,所以在使用中需要对电源进行测电区分火线和零线。

2P实质上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1p的外部投切手柄连接在一起,根据其原理应该是使用在两个相线上,比如单相电源380V的用电设备,其无需区分接线电源的相序,在使用中都习惯用在单相电源220V的用电系统中,因为接线时不用在区分火线和零线,而且其实质更安全(实质上是浪费)。

同理3P+N和4P也是一样的区别,3P+N只有三个进线有短路、过载、欠压保护等功能,一个中性线只相当于一个开关性质,4P则相当于四个进线都由保护功能。

根据不同的厂家其+N 会有不同的设置,根据安全设置其中性线应该有开关投切功能,以方便人员在后续电路中检修时其电源做到于上级完全隔绝,但是有的厂商为了节省资金可能直接把中性线短接的设置,这样很不安全,如果在切断空气开关后,人员检修后续设备,若中性线没有断开,在中性线接地不好或者相间负载不平衡造成中性线中电流较大,而检修处距离接地极距很远其可能带有较高电压,有触电危险,所以这样的产品就有安全隐患。

所谓优缺点,对于用户来说实质上越安全的产品越好,因此2P的安全性能大于1P+N的,接线容易,使用安全,但是对于制造厂商就要增加成本,因为内部要增加各种保护脱扣设备,所有价格就高,那么反映到用户上就是2P的价格高于1p+n的,这也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规律。

网友F:
楼上的各位老师已经讲解的很详细了。

网友G:
(一)从产品来说分:1P,2P,1P+N,3P,4P,4P+N,P指的是装设了保护的极(刀极),N指中性线只装设了刀极,没有装设保护模块。
2P和1P+N都叫两极开关,4P和3P+N都叫四极开关,1P+N,3P+N因为中性线没有装设保护,所以便宜点,中性线刀极随相线刀极一起动作。有的产品还把1P+N分成两种:一种用了两个模块宽度,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
(二)从电气技术方面来说:
单极开关和两极开关,三极开关和四级开关的选择,其实就是看线路的中性线是否需要断开,一般来通过以下几点判断:
1.检修安全考虑:TT系统需要检修的时候断中性线,所以需要两极和四极开关,TN系统,在做好等电联结后,除特别情况(见措施),不需要断开中性线,一般选单极和三极即可。四极开关能少用尽量少用,因为存在“断零”危险。
2.当有两个电源的时候,看是否需要在隔离两个接地系统。
另:1P+N,3P+N和2P,4P在电气上都是当作两极,四极开关来看待,在确定需要断开中性线,但中性线电流不可能超过相线的时候,从节省成本考虑,可选择1P+N,3P+N;如果中性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谐波等的影响),则需要选择2P,4P。
以上根据个人对规范的理解和对产品的了解做的一点总结,供刚入行的朋友参考。

1P-单极开关
2P-两极开关
3P-三极开关
4P-四极开关
1P+N-带零线端子的单极开关(零线不开断)
3P+N-带零线端子的三极开关(零线不开断)

1P(1极)开关:接线头只有一个,只能断开一根相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一相"火"线;
2P(3极)开关:接线头有二个,一个接相线一个接零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一相一零;
3P(3极)开关:接线头有三个,三个都接"火"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三相380V电压线路;
4P(4极)开关:接线头有四个,三个都接"火"线,一个零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三相四线制线路;

四极断路器
关于四极断路器的使用场合,以CMl为例:
四极MCCB分为A、B、C、D四种。A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B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C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D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1 在用四极MCCB的场合,一定要注明是选用产品中哪一种,因为同为四极,但在N线上有无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其作用和目的是不同的。N线上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它可以用在三相四线配电的单相负荷为主的线路中,或使用在产生大量谐波的非线性负荷如气体放电灯,可控硅调光、调速 线路中,或其它有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设备回路可选用N线不装过电流脱扣器的MCCB。
2 实际上,A、D两种虽然称为四极断路器,但它的N极始终接通,并不随其它三极一起合分,因此,此类MCCB俗称“假四极”,与三极MCCB无本质的区别,它比三极唯一有用的是在成套柜中,线路的进出可能方便一些。因此,这类MCCB只能适合应用在三极的场合。如果选择错了,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要出大问题,这个是目前设计和使用中最紊乱的一个问题,应引起大家重视.
一般来说:3P+N属于假四极,4P一般属于真四极,不过选用时还是要注意。

网友H:
1. 1P+N的断路器的N是用来接零线的并且不可分断,不管开关的合与分N线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2. 2P断路器可以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合上开关时火、零同时接通,分闸时同时断开。

3. 1P+N和2P都是2极开关,但1P+N实际上是假2极,因为它的零线始终是导通的。

网友I:
我感觉在实际的应用中没什么区别。

网友J:
一、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三、3P+N和4P的断路器同样属于四极(有四对输入/输出端子)的断路器,它们的区别在于零(N)线端子上。

      其中3P+N的端子内部有的是直通不断开的,有的是可以断开,但没有保护元件。其中没有保护元件的可能是引进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直通不断开的。接线时必须注意区分相线和零(N)线,特别是对于漏电保护断路器来说,零(N)线必须准确接入该端子。

      3P+N的断路器一般用在零(N)线不能断开的场合,如TN-C系统中零(PEN)线用于安全保护的前端,以保证零(PEN)线始终贯通。

四、4P的断路器是四个端子内部都是可以断开的,而且都有保护元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分零(N)线和相线随便接,但漏电保护断路器如果有标注“N”的端子就必须将零(N)线接入该端子。

      4P的断路器则用于零(N)线允许断开的场合,也就是零(N)线不用作安全保护的场合,如住宅(商住)小区TN-C系统中入户后的总开关以及后面(或终端)的分开关、TT系统中的总开关等。这里用4P断路器主要是(维修时)拉开开关后保证零(N)线不引入危险电压,以防出现意外。

网友K:
有些时候真的用错了,幸好今天好好学学

网友L:
1P+N与2P微断的区别在于:前者N线无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且体积较小,价格相对便宜约20~30%。对单相回路而言, N线与相线的电流相近,因此N线无单独设置保护的必要,采用1P+N微断即可,但选用时应注意其分断能力参数。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普通的插座回路用1P+N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加漏电的话就不行了,因为DPN(1P+N)的断路器不能拼装漏电保护附件和其它电气附件。它的其它参数为:脱扣曲线为C型(专用于配电保护);断路器的宽度为18mm;额定电流为3A、6A、10A、16A、20A。如果要带漏电你可以选用用DPNK型,DPN N型,DPNvigi和DPNvigi G,DPN N vigi型等,也可以用C65N-C 20A/2P+VE型断路器

网友M: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点是自己太大意了。听了各位师傅的讲解自己再回想自己的经历确实是这么回事。向楼上的各位师傅致敬

网友N:
P是级数,1、2、3、4P分别是用于单相或三相中的相线和零线的保护,比如照明、电动机等
而后面的+N的是带漏电保护的,比如插座是必须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一)从产品来说分:1P,2P,1P+N,3P,4P,4P+N,P指的是装设了保护的极(刀极),N指中性线只装设了刀极,没有装设保护模块。 2P和1P+N都叫两极开关,4P和3P+N都叫四极开关,1P+N,3P+N因为中性线没有装设保护,所以便宜点,中性线刀极随相线刀极一起动作。有的产品还把1P+N分成两种:一种用了两个模块宽度,一种只用了一个模块宽度(体积较小)。 (二)从电气技术方面来说: 单极开关和两极开关,三极开关和四级开关的选择,其实就是看线路的中性线是否需要断开,一般来通过以下几点判断: 1.检修安全考虑:TT系统需要检修的时候断中性线,所以需要两极和四极开关,TN系统,在做好等电联结后,除特别情况(见措施),不需要断开中性线,一般选单极和三极即可。四极开关能少用尽量少用,因为存在“断零”危险。 2.当有两个电源的时候,看是否需要在隔离两个接地系统。 另:1P+N,3P+N和2P,4P在电气上都是当作两极,四极开关来看待,在确定需要断开中性线,但中性线电流不可能超过相线的时候,从节省成本考虑,可选择1P+N,3P+N;如果中性线电流有可能超过相线(谐波等的影响),则需要选择2P,4P。 以上根据个人对规范的理解和对产品的了解做的一点总结,供刚入行的朋友参考。 1P-单极开关 2P-两极开关 3P-三极开关 4P-四极开关 1P+N-带零线端子的单极开关(零线不开断) 3P+N-带零线端子的三极开关(零线不开断) 1P(1极)开关:接线头只有一个,只能断开一根相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一相"火"线; 2P(3极)开关:接线头有二个,一个接相线一个接零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一相一零; 3P(3极)开关:接线头有三个,三个都接"火"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三相380V电压线路; 4P(4极)开关:接线头有四个,三个都接"火"线,一个零线,这种开关适用于控制三相四线制线路;四极断路器 关于四极断路器的使用场合,以CMl为例: 四极MCCB分为A、B、C、D四种。A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B型——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C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D型——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 1 在用四极MCCB的场合,一定要注明是选用产品中哪一种,因为同为四极,但在N线上有无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其作用和目的是不同的。N线上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它可以用在三相四线配电的单相负荷为主的线路中,或使用在产生大量谐波的非线性负荷如气体放电灯,可控硅调光、调速 线路中,或其它有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设备回路可选用N线不装过电流脱扣器的MCCB。 2 实际上,A、D两种虽然称为四极断路器,但它的N极始终接通,并不随其它三极一起合分,因此,此类MCCB俗称“假四极”,与三极MCCB无本质的区别,它比三极唯一有用的是在成套柜中,线路的进出可能方便一些。因此,这类MCCB只能适合应用在三极的场合。如果选择错了,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要出大问题,这个是目前设计和使用中最紊乱的一个问题,应引起大家重视. 一般来说:3P+N属于假四极,4P一般属于真四极,不过选用时还是要注意。

网友P:
1P+N 是指1相有过流断路保护,N线没有过流断路只有分合功能。N线本身不会脱扣它随同相线一同脱扣。

2P 是指2相有过流断路保护,其中任一相过流断路都会脱扣。

网友Q:
向几位前辈学习了,我再加点狗尾吧

1P+N和2P的断路器同样属于两极(有两对输入/输出端子)的断路器,它们的区别在于零(N)线端子上。

其中1P+N的端子内部有的是直通不断开的,有的是可以断开,但没有保护元件。其中没有保护元件的可能是引进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直通不断开的。接线时必须注意区分相线和零(N)线,特别是对于漏电保护断路器来说,零(N)线必须准确接入该端子。

2P的断路器是两个端子内部都是可以断开的,而且都有保护元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分零(N)线和相线随便接,但漏电保护断路器如果有标注“N”的端子就必须将零(N)线接入该端子。

1P+N的断路器一般用在零(N)线不能断开的场合,如TN-C系统中零(PEN)线用于安全保护的前端,以保证零(PEN)线始终贯通。

2P的断路器则用于零(N)线允许断开的场合,也就是零(N)线不用作安全保护的场合,如住宅(商住)小区TN-C系统中入户后的总开关以及后面(或终端)的分开关、TT系统中的总开关等。这里用4P断路器主要是(维修时)拉开开关后保证零(N)线不引入危险电压,以防出现意外。
同样3P+N和4P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R:
1P+n和2P微断的区别及优缺点

前者N线无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且体积较小,价格相对便宜约20~30%。对单相回路而言, N线与相线的电流相近,因此N线无单独设置保护的必要,采用1P+N微断即可,但选用时应注意其分断能力参数。

 1P+N也就是DPN,是指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这根接相线极具有正常分断能力(就是用手去断开)和过载、短路等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而这根接中性线极(在断路器上有标识N)只具有正常的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而不具有保护分断功能。它是施耐德C65系列中的一种。

而2P是指你所接的不管是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线还是两根都是相线,这两极都具有正常分断能力(用手去断开)和保护分断功能(就是出现故障后自动断开)。施耐德C32、C45、C65都有这种型号。相对来说1P+N比2P要便宜。也就是说2P的应用比1P+N要更广泛一些了。

网友R:
3P+N与4P微断的区别及优缺点

3P+N和4P的断路器同样属于四极(有四对输入/输出端子)的断路器,它们的区别在于零(N)线端子上。

其中3P+N的端子内部有的是直通不断开的,有的是可以断开,但没有保护元件。其中没有保护元件的可能是引进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直通不断开的。接线时必须注意区分相线和零(N)线,特别是对于漏电保护断路器来说,零(N)线必须准确接入该端子。

4P的断路器是四个端子内部都是可以断开的,而且都有保护元件。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分零(N)线和相线随便接,但漏电保护断路器如果有标注“N”的端子就必须将零(N)线接入该端子。

3P+N的断路器一般用在零(N)线不能断开的场合,如TN-C系统中零(PEN)线用于安全保护的前端,以保证零(PEN)线始终贯通。

4P的断路器则用于零(N)线允许断开的场合,也就是零(N)线不用作安全保护的场合,如住宅(商住)小区TN-C系统中入户后的总开关以及后面(或终端)的分开关、TT系统中的总开关等。这里用4P断路器主要是(维修时)拉开开关后保证零(N)线不引入危险电压,以防出现意外。

楼主(2011-12-25):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zwl763824690     今生缘
jiaoanpeng       jiaoanpeng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haoge_188       HOTEAM

20积分获得者:
djgxy       djgyy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QHDTHL       QHDTHL
lyc19730508       Smile
qicuie310        壮壮
welfare87      welfare87
素还真         素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