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1-11-24):
富士变频器中的基本频率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参阅具体型号的产品说明书。

网友B:
富士变频器的基本频率(F04)就是电动机的额定频率,根据电机的铭牌进行设定。

网友C:
你问作用的话,是指电机名牌标定的额定频率,你问具体含义,只能问富士那帮子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