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oist系列单轴伺服控制器及ABRS系列气浮转台的工作原理和用途

楼主(2011-11-24):
大家好 我是外行 我想请教个问题,求教Soloist系列单轴伺服控制器及ABRS系列气浮转台的工作原理和用途! 我海关这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啦

网友A:
Soloist就是运动控制器集成伺服驱动器:Motion controller + Servo Drive。
ABRS系列气浮转台就是高精密旋转定位平台,采用气浮导轨,力矩电机直接驱动。
此为Aerotech的高精密定位平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