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采集卡采集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差分信号,能否进行软件细分?

楼主(2011-11-24):
利用采集卡采集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差分信号(只采集AB相),能否进行软件细分?意思是指在两路信号进行比较时,进行细分,(两个伺服电机的差分信号比较)

网友A:
三菱伺服放大器输出的AB相差分信号可4倍频,想做更高的细分没戏。

楼主:
MRJ3的分辨率是26万线,那AB相脉冲输出的是多少分辨率的呢?请伯恩指点!!

楼主:
另外问下,为什么这个差分信号要做更高的细分没戏呢? 这方面还没入门,希望不吝指教,

网友B:
MRJ3的分辨率是26万线,那AB相脉冲输出的是多少分辨率的呢?请伯恩指点!!

這應該是經過四倍後的分辨率 脈衝已經沒法再細分 是沒戲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J3的分辨率是26万线,那AB相脉冲输出的是多少分辨率的呢?请伯恩指点!! 這應該是經過四倍後的分辨率 脈衝已經沒法再細分 是沒戲唱

那就是说,编码器的分辨率就只有这么高精度了,我无法进行再提高了!编码器信号直接提取是没法做到的吗》?

楼主:
那我能否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连减速机的输入输出,利用编码器信号的比较,测减速机的传动比呢,这个测量的精度又该怎么算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下,为什么这个差分信号要做更高的细分没戏呢? 这方面还没入门,希望不吝指教,

这个暂时搞的稍微有点清楚了,是只能四倍频了!

网友A:
J3的不了解,J2S的反馈虽然是13万(17位),但驱动器的输出4倍频后最大只有65536(16位)。

楼主:
哦,谢谢伯恩的耐心指点!也谢谢笨鸟先飞的回答,受教!!!

楼主:
哦,谢谢伯恩的耐心指点!也谢谢笨鸟慢飞的回答,受教!!!

网友C:
高手很多;学习中啊!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于工控网啊!

楼主:
恩恩,工控网确实很好的。热心的高手很多的

网友B:
波恩 你可能筆誤 幫你修正

J2S的反馈虽然是13万(17位),但驱动器的输出4倍频后最大只有3萬多(15位)。

网友B:
那我能否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连减速机的输入输出,利用编码器信号的比较,测减速机的传动比呢,这个测量的精度又该怎么算呢?

這是個辦法 利用減速機來提高系統分辨率 與減速比成正比 利用上位控制器來撰寫相關程式

楼主:
恩,目前了解过,三菱J3的信号,用采集卡采集并四倍频后,能达到编码器的标定精度。那请问笨鸟前辈,两个伺服电机测减速机传动比的方法,这个检测精度有什么算法不?

网友B:
這個方法只能提高系統解析度 非精度 可由末端傳動比之對應步距 反推回來 此方法只能同一方向轉動

這是個辦法 利用減速機來提高系統分辨率 與減速比成正比 利用上位控制器來撰寫相關程式

楼主:
求教笨鸟前辈,你这的精度和解析度具体指什么呢? 精度是指编码器的分辨率精度吗?这个我知道是无法提高的。 解析度又具体是指什么呢?是减速机传动比的识别位数吗?例传动比1.5 1.459

楼主:
人呢? 求解哦,,,

网友D:
解析度就是原来四倍频的脉冲你可以改为8倍频,那你分辨率高了但不能说你的精度高了,因为分辨到一定等级下,对精度提高是没影响了。

网友B:
從單位你就可看出解析度 (分辨率)與精度的不同 前面PPR  脈衝數/ 圈   精度是長度單位也就是誤差

減速機在系統裡是降系統速度降下來 但扭力與解析度都提高上去 並與減速比成正比  若用10比的減速機 那解析度也就提高10倍 扭力也是(利用減速機來提高系統分辨率 與減速比成正比)  但這值不存在 所以你要借用上位控制器 將此值 放在控制器的暫存區並計算減速機前端移動的當量 (步距/脈衝)

最終移動距離/當量 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B:
精密的減速機都有間隙 所以往同方向旋轉 理論上沒有間隙 若將系統設置可正反轉 那上述的意義就沒有

网友E(2016-05-31):
这个暂时搞的稍微有点清楚了,是只能四倍频了!

网友F(2018-11-09):
采集信号比较不如多转点时间看实际偏差反推传动比。因为大体的传动比肯定是知道的 ,不知道要测个大概也很容易。真要细分不如用J4好了,4194304比J3 262144 提高了16倍

网友G(2019-01-14):
谢谢楼主,正是在下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