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中有关DB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能否在共享DB块中建立一些bool量,然后在OB中编程调用它们?

若能调用,它们实现的功能是否和MB一样?

网友A:
能,一样,不过DB中的数据默认是停电保持

网友B:
可以,共享数据块(DB)也是PLC的一个存储区域,内的变量是全局变量,可以任意调用。

网友C:
在M够得情况下,尽量不要用DB, CPU调用DB的时间比M要长很多

网友D:
有的喜欢用DB块,有的喜欢用M。

有时候M不够用,只有用DB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M够得情况下,尽量不要用DB, CPU调用DB的时间比M要长很多

一般的控制 任务, 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F:
使用DB数据块时,得先定义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