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源能用在电焊机上吗?

楼主(2011-11-24):
变频器输出电源能用在电焊机上吗?在此先谢谢了!

用220V单相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得到三相电源 网上说变频器的谐波比较丰富 能否带动三相电源的电焊机(老式电感的焊机)

网友A:
直接输出肯定不行。

首先电焊机要求的是正弦波,而变频器输出的是SPWM波

再者变压器是间断负载,而变频器的特性决定了负载不能突变。

不过可以再变频器输出测加装隔离变压器,将PWM波滤成正弦后波带电焊机,这种方法在项目中曾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原理如图:用汇川变频器为例,其中LF2是滤波电抗器,将PWM波虑成正弦波,TM2是隔离变压器,将变频器和负载隔离开,避免电焊机的冲击对变频器造成不利的影响。C为滤波电容,补偿变压器和电抗器的电感量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HOTEAM霍瑟姆先生的帮助!
如果变频器三相电22KW/3=7KW单相电的功率 隔离变压器功率7KW
在此我想请教:
(1)LF2是滤波电抗器 电感量应该取多少?
(2)C为滤波电容 电容量应该取多少?

谢谢指教!

楼主:
(1)LF2是滤波电抗器 电感量应该取多少?它们是否绕同一组三个不同的铁芯上的?还是三个独立的单个铁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