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雕刻机伺服画圆为什么不如步进画圆

楼主(2011-11-24):
大家好,最近经常去木工雕刻机厂家调试设备。测试项目是画同心圆!结论是伺服的刚性、响应调整到最大画圆效果依然比不过步进驱动画圆。特别是小圆(直径3MM)。在象限点处不够圆滑。请大家支招!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建议看看刘岩利版主的某些帖子,答案自然清楚。

楼主:
雕刻机用的维宏系统。相对于上位机系统而言是开环控制!

网友B:
畫個小圓 那是考驗電控能力 非是電機完全能掌控 正確來說是控制器響應能力 象限處不夠圓滑 那是機械間隙 電機影響較小 到是與系統速度有關 所以將伺服剛性響應調到最高 那當然速度也變快  這樣條件對伺服是不公平

楼主:
机械间隙的影响可以排除,你说的与系统速度有关那是肯定的。系统加工速度、直线加速度、曲线加速度调得越小画圆效果越好!在这里我想知道的是在系统参数一致的情况下,伺服画圆为什么不如步进画圆?根本原因所在?是因为步进的低速性能更好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步进在定位的时候不存在往返微调的原因?请有经验的人讲讲

网友D:
关于雕刻机的好贴 学习下

网友E:
我个人认为步进的响应能力高于伺服;所以步进效果反倒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步进的响应能力高于伺服;所以步进效果反倒好。

步进的响应能力高于伺服吗?未必吧?雕刻机走同心圆步进好于伺服另有原因的,以前对此问题有过专门的帖子讨论

网友B:
象限点处不够圆滑

在象限處處 電機正處於換向 產生間隙 不要說木工雕铣機 機械結構是處於絕對剛性 那機械間隙影響才可排除

在这里我想知道的是在系统参数一致的情况下

步進電機與伺服電機的參數會一致嗎  你也太高估步進的能力 開環的系統還能掌控伺服為免太高估

畫小圓是考驗電控系統的響應能力與速度成反比 而出的問題不會在象限 處 可能接近方型 速度再快 此圓就亂開花

請問 LZ 你怎麼檢驗這個3mm的小圓

网友G:
我到认为是你用伺服的追随性不够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刘岩利版主的某些帖子,答案自然清楚。

竹兄:是那些帖子,提个名吧!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认为没有响应滞后(滞后很小)。 而伺服电机工作在位置模式下,是一定有滞后的。 以最常见的200个脉冲转一圈的2相步进为例,要想达到同样的响应效果,如果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为2500线,倍频后10000线,那么需要伺服电机的位置滞后不能超过10000/200=50个脉冲,显然大多数低端电机是做不到这个指标的。步进电机再稍微好一点(3相、5相),加上细分,可以和很容易的把采用脉冲控制的低端伺服甩得不见人影。 要想用伺服电机达到好的效果,主要有以下2个途径: 1、提供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 2、舍弃日本人祸害中国的脉冲控制伺服模式,改用模拟量控制或总线控制。

网友B:
12樓說的對 對大圓是對的 但小圓就非如此

舍弃日本人祸害中国的脉冲控制伺服模式  他容易使用 他便宜 最重要原因 多數人不懂伺服 調機 參數最佳化

网友I:
转波恩老师:混合式步进电机有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电磁阻尼特性,不似伺服般要在“高增益/高响应”与“超调/过冲”之间妥协周旋。

网友I:
转SHIMET: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

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

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

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J:
楼上说的有道理,希望如比楼主好好研究一下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区别

网友B:
難能可貴 花時間花精力去做實驗 可惜條件不夠嚴謹 伺服停機會晃動 不晃動就不是伺服 事實也就+ - 一個脈衝 晃動的看得出來 說明兩件事 你選用的伺服太差 另外機械結構剛性太弱 你用三蔆伺服 看會不會晃

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 很中懇的話 因選對型在此應用 那伺服你選對型了嗎  另外你能確認機械多久會變形 讓步進開始失步

另外控制的模式也會影響其精度還有性能 所以把這些排除 來做兩者比較 相當不嚴謹 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