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的维护和保养

楼主(2011-11-24):
涡轮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维护和保养以保证涡轮流量计的正常、准确的运行。
    1、如果是新买的涡轮流量计(半年内)、排除流量计本身故障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强磁场,流体是否稳定(不稳定可加装整流器)。
    2、如果是超过半年的涡轮流量计,或者测量的介质不干净或有腐蚀性,可能轴承有磨损,应该在流量计上游加装过滤器,更换涡轮流量计内部叶轮。并且需要重新标定,因为涡轮流量计的重复性一般在半年以后就不能保持出厂特性了。
    3、流速分配不均和管内二次流的存在是影响涡轮的重要因素,所以,要保证前后直管段,上游20D,下游5D,为消除二次流,应加装整流器。
    4、涡轮对流体的清洁度有较高要求,在流量计前加装过滤器可以保证流体的清洁。
    5、为保证流体是单相的,必要时,在流量计上游装消气器,对于易气化的液体,流量计下游应该保证一定的背压,该背压的大小可以取最大流量下流量传感器压强的2倍加上最高温度下被测液体蒸汽压的1.2倍。

网友A:
□涡轮流量计安装使用说明
-- 为保证具有高的测量精度,涡轮流量计应水平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并使流量传感器上指示流向的箭头方向与液体的流向一致。如必须垂直安装,应使液体流向自下而上,以确保涡轮流量计主体内充满液体。
-- 为消除管道内横截面流速分布不均匀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涡轮流量计上下游应具有一定的直管段,或安装整流器来代替部分直管段。
---- 一般,上游直管段不小于15D,下游直管段不小于5D(D为涡轮流量计公称通径)。通常推荐上游直管段长度L如下:
---- 同心渐缩管:L=15D(a);一个小于45°的弯头:L=20D(b);
---- 同平面双45°弯头:L=25D(c);双空间45°的弯头:L=30D;直角弯头:L=40D(d);
---- 全开闸阀:L=20D,半开闸阀:L=50D(e)。
-- 为消除回流,流速分布不均匀和旋流的影响,可在上游装上整流器,此时涡轮流量计上游部分的直管长度L=10D即可,若为15~20D,则测量精度可达到标定精度。
-- 当被测液体含有固体杂质时,应在涡轮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过滤器的目数为20~60目(3~9目/cm2),一般流量传感器口径小的目数多些。过滤器的安装位置应便于过滤网的拆装。
-- 液体中混有气体或测量易气化的液体时,应安装空气分离器(消气器)。
-- 若被测液易气化,为了防止产生气穴,涡轮流量计的出口端的压力应高于下式计算值Pmin:
----- Pmin = 2△P + 1.25Pv
---- 式中:Pmin—最低压力;
--------- △P—最大流量下流量计的压力损失;
--------- Pv—最高使用温度下被测液体的饱和蒸汽压
-- 通过涡轮流量计的流量过大时,会使轴承寿命过短,通常通过阀门将流量调到合适大小,其阀门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 为在检修中不中断流体输送,通常在涡轮流量计的上下游安装截止阀,同时设置旁通管道,并应确保测量时旁通管道在旁通阀门关闭时不泄漏。
-- 若有可能产生逆向流,应在涡轮流量计下游应加止回阀,以防止流体反向流动。
-- 涡轮流量计应与管道同心,密封圈不得凸入管道。
-- 为避免涡轮流量计内聚集气体,涡轮流量计不应安装在水平管线的最高点。
-- 若涡轮流量计安装在管线的低点,应在管线上安装排放阀,定期排放沉淀物。
-- 涡轮流量计的前后管道应支撑牢靠,使之无明显振动。
-- 对新铺设的管道进行清扫时,应在安装涡轮流量计的部位先接入一段短管,待清扫完毕后再装上流量传感器。
-- 需要测量流体的温度时,应在涡轮流量计下游5倍管道公称通径的长度处测量。
-- 需要测量流体的压力时,应在涡轮流量计上游10倍管道公称通径的长度处测量。

□ 涡轮流量计布线与接地注意事项
1、布线注意事项
-- 尽可能采用一根完整的电缆线。
-- 应尽可能远离电噪声源(如大功率变压器、电动机和强电源线),避免与动力电源线平行布线。
-- 建议在粗的电线末端采用非锡焊的夹紧式接线片。
-- 为防水和机械损伤,最好将电缆线装入金属导管内,但同一根导管内不得有大功率传输电缆,(一根传输电缆输送的最大功率大于流量计信号电缆输送的最小功率的10倍时,两者不能安装在同一根导管内)。
-- 对存在较强外磁场的区域,应使检出装置的轴线与外界磁场的磁通方向相垂直或用高导磁材料对流量传感器或外界磁源进行屏蔽。
-- 防爆型涡轮流量传感器电缆线的连接,必须严格遵守防爆放大器的有关标准。
2、接地问题
-- 屏蔽线只能一端接地,最好在显示仪表端接地。
-- 接地应良好可靠,防爆型接地电阻需小于10Ω。

网友B:
谢谢。很有现场的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