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同步电机电流环问题

楼主(2011-11-24):
我用的是TMS320F2806控制电机,电机是低压72V的,只给永磁电机电流环,让电机转动,可是电机一会正转,一会又反转,这是哪方面问题呢?是不是pi参数的问题呢?有人说是缺相,但好像缺相电机不是这样转的!请哪位好心人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规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有规律吗?

就是电机平滑正转一会儿,而后又反转一会儿,然后又正转,又反转,就这样循环着!我给的Iq只是正转啊!还有电机转得很平稳,没什么振荡现象!给个低电流,能抓住运动的电机,我已经调这电流环很长时间了,还是这样,请恩波老师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正转或反转的时间有多长?相等吗? 转过的角度有多少?相等吗?

正反转切换点附近出力大小如何?单看正转过程,出力是否有变化?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正转或反转的时间有多长?相等吗? 转过的角度有多少?相等吗?

正反转切换点附近出力大小如何?单看正转过程,出力是否有变化?

内容的回复:

开始第一次正转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点,出力大点,而后又低速匀速运行,出力小点,反转一直低速匀速运行!接下来正反转都是低速匀速转的!我给的Iq=50,Id=0,正转大约40圈左右,反转大约70圈左右,正反转切换点附近出力大小比较小,正反转是突然转变的!是不是与pi参数调节有关系啊?麻烦恩波老师帮忙了!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是pi参数调节的问题

网友B:
怀疑是算法中的数据溢出

网友A:
怀疑电角度缓慢错位,或者电流环PID来回缓慢饱和。

楼主:
对:波恩关于怀疑电角度缓慢错位,或者电流环PID来回缓慢饱和。内容的回复:

那具体怎么改正呢?

楼主:
对:fendou0824关于回复内容:对:波恩关于怀疑电角度缓慢错位,或者电流环PID来回缓慢饱和。内容的回复:那具体怎么改正呢? 内容的回复:

电角度错位是电机问题还是编码器问题啊?

网友A:
能明确问题就是电角度错位吗? 如果是,首先检查电角度或正弦表长与反馈计数的关系,其次验证编码器的反馈计数是否正确?

网友C:
是不是转到最大速度然后又反过来转,然后又转到最大速度,。。。。如此循环?

如是,怀疑溢出。

网友D:
楼主就别让人瞎猜了!你把电角度、正余弦、PI等变量值的变化过程给显示出来,自己分析原因吧! 如果做不到以上,你就多学习学习电机控制的基本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