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S510变频器

楼主(2011-11-24):
变频器通过DCS控制和手动,当自动时控制器给4~20ma信号时,无论输入信号是多少,变频器都工作在50HZ,档位切换到手动时,调节可调电位器可改变频率,求高手指点!!!

注:通过控制器输入给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正常,25HZ是12ma

网友A(2021-02-15):
ABB变频器需要用 DI口选择控制源,一般在10组参数设置选择AI源和4~20mA或0~10V,只有选择控制AI输入后,才由4~20mA控制。也许你的是0~10V,没有设置成4~20mA

网友B(2021-03-22):
把变频器前盖打开,上面有DIP开关,看是4-20ma 位置还是0-10V位置,检查1103-1108参数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