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跳cF2故障

楼主(2011-11-24):
台达VFD-A型变频器上电跳cf2故障,怎么解决,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308/0-87C2-AD5916119129-1.shtml 此几位回帖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B:
先恢复出厂设置,如果不行就是EEPROM数据丢失。考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连续停电,送电,就可以正常工作,可停电30分钟又要连续上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