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7-200中计数器所计的数如何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楼主(2011-11-24):
求助,前辈,大虾,能告诉我在s7-200中如何实现计数器所计的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因为我要做的课程设计是机械手臂搬运物品从A点到B点并计下个数,只剩下数据转换不知道如何实现,那位知道帮帮我!!!!

网友A(2012-03-09):
用数码管显示要占好几个点的,也不知道你要显示几位数。不如用文本显示屏。

网友B:
他里面有个段码译出的指令,可以直接把数值转换到7段数码显示用。

网友C:
这里给你出一个二位数码显示电路供你参考:

   该电路占据6个输出口(应为晶体管输出口)4个为数据线,输入BCD码,另二个为片选线(即个位与十位地址线)显示程序如下:

     其MB11为二位显示值(已转换为BCD码)分二次送数显示。如显示数字高于2位低于8位时,可再增加一条地址线,在电路图中增加一片138(3----8译码)集成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