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箱变功率因数

楼主(2011-11-24):
        最近给客户做了一台250KVA的箱变,装了140Kvar的电容,但是功率因数只有0.7,这是控制器上显示的,供电局的计量表上显示的更低,只有0.4-5,而且最头痛的是,我不论是我投电容还是切电容,几乎看不出因数有什么变化!!客户负载电流不稳,最大差不多300A,大多时候100A。 在客户一点电不用的时候功率因数在0.92左右。 没遇到过这情况。一名老电工说,负载上去了就好啦,负载小了电容补不上去,可是我的电容明明投到电路中啦。

网友A:
取样电流互感器接错地方了,应接电源进线

楼主:
取样电流互换器位置不会有问题,在低压主开的出线端,再说供电局的多功能计量表上显示的功率因数一样低。

网友A:
再说供电局的多功能计量表上显示的功率因数一样低

????那可真是怪了

等待答案。。。。。。

网友A:
但是功率因数只有0.7,这是控制器上显示的,供电局的计量表上显示的更低,只有0.4-5,

你能确保供电局电表的接线没错吗

总电流=负载电流+电容电流,电流互感器要接总电流。还有控制器有220V和380V之分,接线也不一样

网友A:
要看清楚是超前还是滞后

网友B:
电容接入点搞错了?

电容一旦投入,就是全额工作,满负载运行,跟负载没关系,负载大了拉低了电压只会造成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更少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无功补偿的

网友C:
源检测还是负载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要看清楚是超前还是滞后

供电局的互换器是安装在变压器的低压出线铜母排上的,再往上就只有变压器啦。再说,现在客户已经向供电局交了两次罚款啦,这足以说明,功率因数确实低,而且我已经将140Kvar的电容都手动的投进去啦。按用户的这点负载算,都应该奖钱啦。我实在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案。我想让客户就地补偿一下试试,比较大的负载是三个机床,每台电机大概15Kw,把每台机床都配上两个30Kvar的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就是在车床暂时不工作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过补偿。其实客户就是要不发钱就行, 可是我觉着出现太多的过补偿,这个方案不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D:
投电容或切电容后看看电容柜上的电流有无变化,如果没有变化说明电容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