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时记录plc y0输出的脉冲数?

楼主(2011-11-24):
如何实时记录plc y0输出的脉冲数?
三菱fx2n的plc 晶体管型的,输入x0 闭合给信号,y0输出脉冲,怎么实现把y0输出的脉冲个数存到plc d100中???哪位高人指点下^_^

网友A:
内部脉冲计数器当前值 D8140 能满足你的要求么?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用D8140这个32位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D8140 能满足你的要求么?

有个问题,我脉冲输出有方向的,换句话说就是有左右方向,d8140仅仅能记录脉冲数量,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记录实际脉冲数量

网友E:
你有没有指定了脉冲数量,如果指定了,那就是指定的数值了,Y0就按指定的脉冲量输出了,不会差的。

网友F:
是的。这个8140只是登记实时的脉冲数。你想想脉冲是没有方向的。方向只是你程序对外的作用。是一个与脉冲独立无关的作用。同样你也可以利用这个作用在得知8140的值之后进行相应的计算。

不要主观的认为:方向和脉冲被捆绑。

网友G:
芳季老师就是高手,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但我还是有些不懂,要怎么计算呢,这个程序具体要怎么编合理些?

网友H:
此说法在三菱FX2N 里可以这么理解,r如果用PLARY ,PLSR 是这样的,脉冲就是脉冲,发出多少就是多少一只做累计加,方向是个独立,但是,例如在FX1N支持一些定位便利指令例如 DRVI ,DRVA 其方向就是根据目标值自动输出,且脉冲暂存器的数值内容自动加或减

网友F:
你方向改变的时候,同时把寄存器里的数进行加或者减。然后把寄存器清零。供下次使用。

网友I(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