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在电网有电的情况下报NLP

楼主(2011-11-25):
有一台施耐德AT71的变频器,电网电压有370几伏。但是变频器上电就报NLP,查看监视项里面显示电网电压只有10几伏,请问各位高手应该如何处理!维修应该查那些方面.....

网友A:
检查进线电压检测部分,通常和缺相保护监测做在一起,分压取样电路 。

网友B:
查下电源板吧看看检测电路,多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C(2016-09-27):
运行过程中老是出现NLP报警又是,停下来又不报警显示RDY还能继续运行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