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5相步进电机卡死了,怎么判断

楼主(2011-11-25):
问题补充:

  我用的是东方步进马达,在运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马达卡死的情况,请问我如何判断马达出现了这种情况? 要使用什么信号判断?

网友A:
可以用光电信号检测电机的转速

楼主:
对:chengmongsi 关于

可以用光电信号检测电机的转速

内容的回复:

很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我想从驱动器上取信号(即是:CW, CCW, A.W.OFF, C/S, C.D.INH, TIMING)这些信号做参考来判断步进马达的卡死状态,有没有办法解决? 定位模块QD75直接判断CW,CCW信号,就可以判断出来步进马达是否被卡死

楼主:
很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我想从驱动器上取信号(即是:CW, CCW, A.W.OFF, C/S, C.D.INH, TIMING)这些信号做参考来判断步进马达的卡死状态,有没有办法解决? 定位模块QD75直接判断CW,CCW信号,就可以判断出来步进马达是否被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