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 L ERR报警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1-11-25):
  请教各位师傅:我公司有一台日本进口的FCB焊机,最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S侧D75P2准备未完了”报警故障。经检查发现S侧一台三菱模块(AJ65BT-D75P2-S3) L ERR报警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烁,检查线路、站址设置、波特率设置均正常。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故障,该故障如何检查、修复。

网友A:
确定模块没坏?鸟工控字少都不行?

网友B:
你要用软件联机把内部报警代码写出来。我们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