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加热问题

楼主(2011-11-25):
给压缩空气加热,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现在所用的仪表需要压缩空气吹扫,但压缩空气要是热态的,100-120度,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分享下,谢谢!!

网友A:
输送管路加热再加一个温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弄个加热棒,PID控制

网友C:
输送管路加热再加一个温度控制就可以了 ,简单点加些电热丝在管上

网友D:
楼上的所言极是,不妨试一试。

网友E:
在管道上加电加热丝(MI?),看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可能不简单,吹扫的压力都比较大,气流速度较高,如何能保证气体到达仪表时还有100度的温度?

网友F:
所用的仪表需要压缩空气吹扫,但压缩空气要是热态的,100-120度

啥破B表哩凯,还要吹热气?

真骚情鸟

昨晚太冷,动物园滴豹子,冻滴靠鸟花猫,,,,,,你想不服是吗?那嘛你去靠锅炉靠电炉,把火日旺

给个压缩空气,加温"100-120度",有啥难呢?

1、管外缠加热丝,还是管内装加热管,还是内外夹击,这个事,看个人喜好

2、加热前温度测点、加热后温度测点、加热点,,离破B表计,都不要太远

3、压缩空气滴吹扫压力,可通过个限压阀,实现恒流速,木必要搞滴太复杂

4、由于环境温度,冬天可能-20℃,夏天可能40℃

     蓑衣

     这个加热压缩空气滴温控,得根据温差来搞事哩凯,,,

     也就是温差高时,加热功率得小,温差低时,加热功率得大

     例如:

     当环境温度-20℃时,需要50A加热,才能过实现压缩空气出口温度在110℃±5℃,也就是温差130℃

     当环境温度40℃时,需要20A加热,才能过实现压缩空气出口温度在110℃±5℃,也就是温差70℃

网友F:
5、呵呵

     现在,你就去买个,加热功率可线性调控的东东吧?,,,这东东怕会满街都是滴吧?

     例如加热调节范围是30A~50A,驱动控制信号是4~20mA、1~5V、0~10V等

6、俺村温差变送器、温差控制器,统统有哩凯,设一哈表儿就中鸟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713114818617.pdf

     例如:

     温差130℃,让表儿输出20mA

     温差70℃,让表儿输出4mA

     至于想实现更优化、更复杂滴一些设置,你要是拎不清白,那你来寻俄,,,俄是妖怪哩凯

网友G:
怪话二王每次的回帖都很简洁明了,就是读起来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管道上加电加热丝(MI?),看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可能不简单,吹扫的压力都比较大,气流速度较高,如何能保证气体到达仪表时还有100度的温度?

这问兄弟说到我心里了,办法不是没想过,确实是仪表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40度,在南方搞点加热丝倒是可以,在北方就难了,热量损失太严重了,不知道有没去过呼伦贝尔,冷啊

网友H(2016-08-24):
可采用电加热方式,直接给压缩气体加热。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18607423558.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