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走行共14台电机,一侧10台,一侧4台。需要变频驱动。功率5.5Kw/台

楼主(2011-11-25):
大车走行共14台电机,一侧10台,一侧4台。需要变频驱动。功率5.5Kw/台,如何选择变频器(要求1拖7),要求保持同步。电机如何分配。求老鸟指教

网友A:
变频器选择两台45kw的变频器

网友B:
不太明白

既然是大车电机,按理说应该是两侧的电机数量一致,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侧十台一侧四台。

我个人认为一拖七不合适,分析下,假如说拖动的七台电机在大车同一侧,那这两个变频器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运行;不在同一侧,肯定也无法做到同步,所以说一拖七很容易造成大车扭转而造成事故。

网友C:
这个方案不好做,你14台电机肯定不在一个地方,就是距离变频器不一样远,一拖7,这样对变频器不好,严重影响寿命,建议分开控制,成本未必就贵,然后通讯做同步控制。

网友D:
引用 3楼 HOTEAM 不太明白------- 既然是大车电机,按理说应该是两侧的电机数量一致,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侧十台一侧四台。--------- 我个人认为一拖七不合适,分析下,假如说拖动的七台电机在大车同一侧,那这两个变频器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运行;不在同一侧,肯定也无法做到同步,所以说一拖七很容易造成大车扭转而造成事故。-------想法一致,顶一下!

网友D:
45KW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建议楼主搜索一下,有一期工控擂台讨论的就是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也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