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怎么做0到9的数值比较

楼主(2011-11-25):
用台达plc怎么做0到9的数值比较,该用什么指令。请个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嘛,这么方便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功能,你应该把问题说得更清楚点的。

楼主:
假如D0的值是0 那么什么都不动作,假如是1那么y1动作,是2就y2动作,是3就y3动作。。。。。。。。。。

网友C:
如1楼所说,可以用比较指令,或者接点比较指令。

网友D:
一组数据比较,冒泡法用的多一点,需要用FOR NEXT,数据交换和间接寻址比较。

网友E:
按三楼说的要求很简单,下图这个可以吧?

网友F(2012-03-14):
输出用M比较好!还是宏指令方便,先将DXXX传送到$XXX。

IF $XXX == 0

...

ELSEIF $XXX ==1

...

...

ENDIF

网友G(2012-07-06):
还是喜欢6楼的  8楼的我看不懂 当初上学没好好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