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定时器T200 K123设置人机界面时D的地址应设置多少?

楼主(2011-11-25):
表面看T200  K123只知道T200设置了一个时间值K123,怎么知道它的D值地址呢?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什么D值地址???

是不是想监控T0的数值,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什么D值地址???

也就是将T200 K123放到文本显示器进行设置时该画面属性类型选择D后还要选地址!

楼主:
--I  I--------------(T200  K123  )
   X1
------I   I---------(Y000)
       T200

(设置文本器可修改T200参数值)

网友B:
T200 K123这个和D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C:
t200 K123 设置成T200 D0 在文本显示器d设置成0(d0-199为掉电不保持,D200-?为掉电保持,见plc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00 K123 设置成T200 D0 在文本显示器d设置成0(d0-199为掉电不保持,D200-?为掉电保持,见plc手册)

你的回复好像很容易理解!但在文本显示器放置寄存器属性中“D"和“0"都有选择框操作设定的,但"T200"没有操作框进行选择啊!随便选个D0它一定对应T200  K123吗?

网友D:
楼主,你是要设置定时器T200的定时值还是要监控T200的当前值啊?如果是设置定时器的值就不能是T200 K123,因为K123已经是设定值了,已经被你设死了。应该是 T200 D0(或者其他任何D寄存器都行),然后在D0里设置你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B:
要用数据寄存器,那就不要用常数K123,用带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给定定时器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