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三角型转换PLC程序编写

楼主(2011-11-25):
星型--三角型转换,是电动机控制中比较常见的控制,在电机启动 时一般都必须降压启动,大家有没有相应的启动程序,PLC参考下

网友A:
使用plc可以减少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建议看看“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期—电动机Y-D降压起动控制”: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213192900004-1.shtml

网友C:
同意 石头 的

      还有星三角起动的PLC程序与直接将继电器的形转换就OK啦

楼主(2012-01-15):
对:陈石头关于建议看看“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期—电动机Y-D降压起动控制”: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2213192900004-1.shtml 内容的回复:

石头兄,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