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70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25):
昨天装机装柜型70变频器的冷却风扇不转了,原因是电源板有问题,换了一个电源板后,风扇和变频器运行正常,两个小时后变频器一动就报警(F002),原因是新换上的电源板输出24V没有,又换回老的电源板,变频器的运行正常,只是冷却风扇不转,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两块电源板都有故障???????

网友A:
把冷却风扇换掉吧,很可能是风扇内部有短路情况,功率变大了,电源板上没有个保险吗?西门子的能做成这样?

网友B:
请说明F002的中文含义。风扇不转,是由于风扇的电源有问题或者风扇自身有问题;一般情况下,标准机安装,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风扇24V电源上,反接一个二极管做为续流二极管试试,如果还是烧电源,就是接触不良等其他原因。可以在风机的电源线上串接一个2A的保险管,防止风扇内部短路造成电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