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k型热电偶的信号转化为±5v的电压信号,以便输入到另外一台仪器上

楼主(2011-11-25):
想将k型热电偶的信号转化为±5v的电压信号,以便输入到另外一台仪器上,大家请推荐一款好点的仪表。

楼主:
麻烦兄弟们了,十分感谢

网友A:
呵呵

热电偶直接转成±5v,,,木见过,,,估计都得改表?,,,量大咧都能给改,量少鸟木人理财

本怪是个例外

呵呵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91162050725.pdf

网友B:
用个温度变送器可以在仪器后面接个250电阻

网友C:
用个数显表  变送输出0~5V

网友D:
问楼主:

      1、k型热电偶的信号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具体输出值告知。

       2、你要求的输出±5v 的电压信号是二路输出 还是一路从-5V~+5V (如:电偶的信号输出为4~20ma,要求转换为-5V~+5V)?

网友E:
没见过-5V的,如果5V用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和谐社会,好心银 那个真多鸟~~~~~~~~~~~~~~~~~~~~~~~~~~~~~~~~~

俄来舌舌,俄对楼主问题滴理解

1、俄估计楼主是想,先把幅值几个mV的K型热电偶信号,输给温控器、温变模块啥

              由温控器温变模块啥,对信号进行冷端补偿,先查表啥滴解算出温度值,

                      再将温度值,“转化为±5v(制式)的电压信号”,送给“另外一台仪器”

2、反过来想,如果楼主,是要求单纯放大热偶信号为±5v?

             那嘛温度量值不明±5v,,,能有啥用途呢?,,,楼主使唤它,能爪呢?

                     呵呵

                            所依,,,楼主不是个神仙,俄们都是向日葵

网友F:
深圳诺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开发、生产销售RS信号隔离系列产品,公司产品主要分为模块式隔离放大器、频率隔离变送器、电量隔离变送器和温度隔离变送器四大系列。广泛应用于信息、电力、能源、交通、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医疗设备、工控智能化、智能建筑、汽车电子领域等。主要产品特点:高可靠、低功耗、小体积、宽范围、智能化、网络化。我们的网址是:www.rousun.com欢迎来电垂询 QQ595462661 TEL:13265733543 廖儒偲

网友G:
我可以给你定做一个,请QQ635546685或者18913942397

网友G:
将一个信号(温度、压力、位移、角度等等)转换成正负对称的信号在军工企业用的很多,我们经常做这方面的产品。楼上说没见过或有什么疑团的只能说明你们见识太少了,要学习的东东还很多!